新电脑两个HDMI,正常关机再断电后,就只能识别一个显示器,怎么办

楼主(2022-04-05):
CPU是 英特尔 Core i5-10400. 内置UHD Graphics 630显卡,  Windows 10 专业版/21H2版本号
主板是 宏碁 Aspire XC-875(有两个HDMI接口)

主机HDMI转VGA到一个显示器,另一个直接HDMI到显示器.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两个显示器都能识别,并正常显示.
但关机并断了电之后,再重新上电启动就只能识别到一个显示器.
在BIOS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有的时候正常,不是每次都正常.
还有发现强行断电,再通电主机会自动启动,这时候也可能会正常.

如果只识别到一个显示器的时候,我对调HDMI插口,显示屏是正常的,是HDMI有一个没有输出.
显卡驱动也重新装过不管用.
搞了一天了没搞定,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直接用HDMI线,不要用转换的就好了。

网友B:
vga转换器硬件兼容性不好。之前遇到过

买绿联贵一点的vga转hdmi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HDMI线,不要用转换的就好了。

一个旧显示器只有VGA口,新显示器是HDMI.主板上只有两个HDMI口,所以旧显示器必须要一个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转换器硬件兼容性不好。之前遇到过

买绿联贵一点的vga转hdmi就好了

我去买一条线回来试试,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显示器,或再买个显卡了.

网友C:
win+p试试,看是不是单显示器模式。检查主板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p试试,看是不是单显示器模式。检查主板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试过可以选扩展模式但是没有反应,我在显示设置里,点击检测显示器,也是只能检测到一个显示器,
把主板上两个HDMI口交换一下显示器,排查出是有一个HDMI没有输出.显卡驱动也重装过.
好像每次都是新显示器插的HDMI会没有输出,等新的转换头到了再看看.线也买了一条好点的.

网友D:
没有输出的那一路是固定的么?比如固定VGA转HDMI的缺,或者HDMI直出的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输出的那一路是固定的么?比如固定VGA转HDMI的缺,或者HDMI直出的缺

不是固定的,大都是直出HDMI的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转换器硬件兼容性不好。之前遇到过

买绿联贵一点的vga转hdmi就好了

各种排查法之后.就差点放弃准备买一个独立显卡了.最后新买的一条HDMI线也到了,居然稳稳的搞定问题了.
家里三条HDMI产品里原装的线,一条电信的IPTV盒子里的,一条游戏机里的,一条是电视盒里的都不行,是不是这些线有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排查法之后.就差点放弃准备买一个独立显卡了.最后新买的一条HDMI线也到了,居然稳稳的搞定问题了.
家 ...

游戏机什么牌子?新买的线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