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负压25V,电流10mA左右,MT3608这种升压芯片能否输出?

楼主(2022-04-06):
想要一个负压25V,电流10mA左右,MT3608这种升压芯片能否输出?

需要用到一个-25V电压,电流10mA左右,MC34063负压接法可以产生,但是体积有点大,看到常用的升压芯片MT3608这种,能否改变电路产生?

多谢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或者有什么便宜芯片像MT3608这样便宜的能输出负压的芯片吗?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439&highlight=正负&mobile=2

网友A:
-25v选择余地不大,你找找40v非同步整流(注意不可用同步整流)片子,接成buck-boost(就是把芯片参考地作为-25v)。

楼主:
谢谢!这个看起来不错,不过我只需要负压,不要正压,不懂这个取样电阻应该怎么接?

有一个点需要注意:不能只在负输出上加负载,需要在正输出上加差不多大小的负载

这个也是个问题,我并不需要这个提供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选择余地不大,你找找40v非同步整流(注意不可用同步整流)片子,接成buck-boost(就是把芯片参考地作 ...

如果需要更高成本的芯片,不如直接用34063:)

网友B:
sepic电路形式可以负压,但要2个电感。
并且MT3608反馈运放只有一个输入引出来,反馈电路会变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pic电路形式可以负压,但要2个电感。
并且MT3608反馈运放只有一个输入引出来,反馈电路会变得复杂。 ...

考虑用34063实现吧,就是34063最小就是sop8封装,有点大。

网友:
LT1945 提供±电源输出,最大20mA

能够产生经过良好调节的正输出和负输出
低静态电流:
在运行模式中为 20μA (每个转换器)
在停机模式中 <1μA
可在 VIN 低至 1.2V 的条件下正常运作
低 VCESAT 开关:250mV (在 300mA)
采用小型表面贴装元件
高输出电压:达 ±34V
纤巧型 10 引脚 MSOP 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