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HDMI连接电视画面不全怎么办?

楼主(2022-04-06):
我有3台电脑,其中一台连接电视没问题,能显示全部画面,这台是i7 10代+1660ti。
另外两台电脑,通过hdmi连接电视之后,四周边缘画面没显示在电视上,百度搜了解决办法,修改分辨率啥的都没用。这两台一台是i7 4代+840,一台是i5 10代集显。
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没,怎么解决的呢。分辨率是1920*1080

网友A:
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电视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电视问题啊。。。。

电视没有对应的设置选项,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没有对应的设置选项,唉

显示输出,通过IIC读取电视里面的EEPROM信息,进行配置,如果电视里面的信息格式不齐全或者不标准,就会显示出错,所以还是电视的问题吧?

显卡都是大厂方案,A,N,I,出货量大,久经验证,不会太水的

网友:
之前帮朋友攒台电脑,显卡接到显示器上也是这个现象,后来发现显示器的菜单里面有个AV模式,把这个关闭就正常了。估计电视机也是有相应的选项

网友:
n卡可以把边框修一下,i卡/a卡就只能吃翔了(尤其是i卡完全不具备任何可调能力)。只有n卡的灵活性是最好的。。这是windows检测到tv时自作主张把屏幕放大了。也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锅,毕竟m$老大是三哥,intel老大也是三哥。。

网友:
不会是用的复制模式吧?

网友:
I5 4代核显,连索尼大法电视,分辨率也是1920*1080,没问题。笔记本I7 6代 + 960M连也没问题

网友:
5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AV模式是会四周没有

网友:
显示器问题,特别是早期国产高清电视机,就是不大兼容。
几年前,同一台电脑,1920*1080,接sony正常,接55寸康佳(1920*1080 HD的)画面撕裂,换另外分辨率画面又不完整。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依然不管用,我还是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