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bps左右的LVDS差分时钟信号,一分四复用,请大家推荐个型号吧

楼主(2022-04-06):
主控是FPGA,引脚不够用了,想把一路时钟信号,复用成4路
如果信号直接并联在一起,信号电平会比较低,担心不稳定
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IDT,silicon labs这2家clock buffer比较全,可以去他们官网找。

网友:
国产宁波奥拉可以看看
进口就是楼上推荐,之前用过IDT时钟buffer

网友:
ADI也有很多

网友:
1G lvds 数据的CLK 也是1G 吗?

像PCIE 这种  时钟和数据速率是不同的

频率不同 价格差的千差万别, 最好 先确认下

另外时钟芯片现在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