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系列外设电路是否完全兼容STM32F4系列?

楼主(2022-04-06):
大家好,项目上一直使用的STM32+FPGA(Altera)方案,核心板一直是自制。近期为了开发方便,核心板准备采用市场成品核心板。我们认为icore3的尺寸、外设功能、IO布局方便均比较合适,但是它的ARM核心采用STM32F407IGH6型号,考虑到后期开发产品的兼容性及功能拓展。想咨询一下大家,该STM32F407IGH6型号是否有pin to pin版本的STM32F7或者STM32H7系列,其封装形式采用UFBGA176。我对比了手册,99%以上的引脚是相同定义,能否直接替换。目前本人没有用STM32H7系列,所以不敢下结论。如果坛子里也有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帮忙回复下,谢谢!

网友:
可以,能工作,但是引脚复用功能不一定一样。

网友A:
h7系列都炒到600多的价格了,还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7系列都炒到600多的价格了,还用???

哪个型号?H750 100左右还能买到。

网友A:
stm32h743ii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h743iit6

这颗  全新 8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型号?H750 100左右还能买到。

750 BGA封装的 130-140左右    LQFP 的 70左右  LQFP不能外接  SDRAM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C:
750 BGA封装的 130-140左右    LQFP 的 70左右  LQFP不能外接  SDRAM

这么高的价格,不知道 st 何时能够解决哟,否则长词下去,st 就会成为第二 avr 了哟

个人愚见,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