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得两组165F48V超级电容,有懂的的来看看

楼主(2022-04-06):
淘得两组165F48V超级电容,有懂的的来看看,这个超级电容打算用在太阳能发电蓄能上,并联在48V锂电池组上用,最高电压能到多少伏?(原电池最高57V)容量有说只有3安时左右,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并联在上面有什么意义?增加瞬时输出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上面有什么意义?增加瞬时输出功率吗?

是的,提高瞬间放电电流

网友:
超级电容用在太阳能发电蓄能上意义不大。

网友:
好奇查了一下: ①额定电压为可保证全寿命内可使用的最大电压,实际时需要考虑降额系统,推荐按96%额定电压使用;看来不能超48V使用。
出处:http://www.bldne.com/showpro.php?id=247

网友:
哪有3ah,只相当于1AH  不到点

网友:
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
c*v=I*t
165*20=I*3600  (算从57V降到37V,压降20V)
I=0.92A    相当于 1AH都不到的48V电池

网友:
并联在汽车音响上可能有些价值。

网友:
附件是超级电容单体规格书,单体标称电压是2.7V,电容包内含18串,合计48.6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提高瞬间放电电流

蓄电池的峰值放电电流远超逆变器的峰值电流限制,并超级电容没有啥意义

网友:
我的车子,去年出现,自动启停的 时候启动瞬间脱档到P档,一圈查看下来,综合网上经验,应该是电瓶有问题了

电瓶很贵,为了确认是不是电瓶问题,前几天我买了个16V 500F的电容包,充到跟电瓶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并联到电瓶上,使用一周下来,不会脱档了,还是有点用处的,比较担心自放电,因为回来我也没测,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