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便宜的带触摸单片机

楼主(2022-04-06):
价格期望1块左右
要驱动数码管最少20个I/O(其中4~5以上触摸),sop24以上。
应广只有sop16的。
烦请推荐还是什么类似厂家。

网友A:
同求,不需要触摸,SOP16,1元以内,货源稳定,坑小工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不需要触摸,SOP16,1元以内,货源稳定,坑小工具好

辉芒应该能做到这个价格

网友:
FMD62F133,就是8引脚带触摸16脚的芯片。

网友B:
FMD62F088是32脚的。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不需要触摸,SOP16,1元以内,货源稳定,坑小工具好

应广的有,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1元以内,现在芯片这么便宜了?

网友:
哇,这个跟贴,看看有没有这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D62F088是32脚的。你值得拥有!

谢谢,你是代理吗,可以直接联系?

网友C(2022-10-29):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代理吗,可以直接联系?

楼主怎么样。辉芒微触摸我搞的头大。有没有其他品牌推荐。同样是20脚或者24脚。

网友:
在用赛元28脚的,触摸库和调试软件很好上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样。辉芒微触摸我搞的头大。有没有其他品牌推荐。同样是20脚或者24脚。 ...

挺好用的,我用过20脚的辉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挺好用的,我用过20脚的辉芒

大哥有没有辉芒的方案实例。能发个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有没有辉芒的方案实例。能发个我吗?

官网就有呀
下载对应型号的就可以了。你这随便要,别人没法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就有呀
下载对应型号的就可以了。你这随便要,别人没法给呀

我就是想要参考下,没其他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好用的,我用过20脚的辉芒

我目前测试 扫描频率选择标准 感觉还算正常,选择高速勾选防干扰后触摸反应非常慢 。 相同的测试代码只是生成触摸库的方式不同而已。搞不懂怎么回事,你用过高速模式勾选防干扰和低功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挺好用的,我用过20脚的辉芒

辉芒触摸感觉迟钝咋回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辉芒触摸感觉迟钝咋回事??

STC8H1K08T-TSSOP20   1.5含税    触摸按键  可以隔着亚克力或工程塑料面板感应,5毫米以内没问题
可以试试 抗干扰 稳定性  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STC8H1K08T-TSSOP20   1.5含税    触摸按键  可以隔着亚克力或工程塑料面板感应,5毫米以内没问题
可以 ...

1.5RMB我们能买2片TSSOP20触摸MCU了

网友H:
不知道这种触摸单片机能不能测量电容 或者电容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这种触摸单片机能不能测量电容 或者电容差

可以的,厂家把触摸库封装加密了。只能调用厂家给的API接口。不能看见库函数底层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厂家把触摸库封装加密了。只能调用厂家给的API接口。不能看见库函数底层代码。 ...

谢谢您回复,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可以作为测量用途的 得看厂家愿不愿意支持了

网友:
应广, 字数补丁...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C:
1.5RMB我们能买2片TSSOP20触摸MCU了

你在卖这个芯片吗?

网友:
我只买不卖

网友C:
中微的20脚触摸单片机也便宜。比辉芒更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中微的20脚触摸单片机也便宜。比辉芒更好用。

   能输出变化量吗?还是只能输出0/1? 有没适合做近接应用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能输出变化量吗?还是只能输出0/1? 有没适合做近接应用的芯片?

我说的是单片机。不是纯触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单片机。不是纯触摸芯片。

     单片机也有量化输出的,比如赛普拉斯的,就是比较贵。  国产的比较少听说。

网友(2024-03-30):
谢谢楼上几位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