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驱动波形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06):
同一个MOS G脚
示波器开了20MHz 带宽限制
黄线是普源自带100MHz探头,用接地弹簧接地,测得的波形。 (换了条泰克300MHz的探头也一样)
蓝线是25MHz 差分探头的,测得的波形。

这两个波形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波形呢

网友A:
上面的图看起来地线有漏感严重的dcdc干扰。下面的图是正常的。pcb走线毕竟抗干扰能力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看起来地线有漏感严重的dcdc干扰。下面的图是正常的。pcb走线毕竟抗干扰能力要好点。 ...

谢谢,确实,你提醒了我,探头地线改到接地采样电阻前面(直接测G、S),就好很多了,
12V输入,升压后输出120W。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动确实有点大。

网友B:
黄线是普源自带100MHz探头,用接地弹簧接地,测得的波形。

黄线太弹簧了,我选择相信蓝线。

但是蓝线又似乎太干净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线太弹簧了,我选择相信蓝线。

但是蓝线又似乎太干净了点。。

是啊,我也有点不相信。两个波形相差太大了,
现在这个DCDC效率有98.x%,按理说黄线的波形达不到这个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有点不相信。两个波形相差太大了,
现在这个DCDC效率有98.x%,按理说黄线的波形达不到这个效 ...

黄线那抖的差不多有40Mhz了吧。。应该不是dcdc而是弹簧导致的

网友:
黄线后面接的线是否过长了?看起来貌似是 C.V. 状态在这条线上发生震荡了。

网友:
通道 2 換成和通道 1 一樣的錶筆,然後用一樣的接法,錶針測量 GND 波形,對比着看一下兩個通道的波形

感覺這種電路要用使用電池的手持示波器干擾會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