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屏幕显示图形边缘条码状,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07):
打印机屏幕边缘条码状,看看是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方向是条码,只有边缘是条码,中间正常的。

不同大小图形条码随边缘,只有一个方向是,另一个方向直线的,没有条码的。

全黑和全白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是不是只是某个驱动电容挂了,导致波形差,导致条码边缘的。

楼主:
咨询一轮,大概率屏幕问题,所以买了新屏幕,换了结果一样的,只能换主板了,买了新主板,等待结果。

网友:
拍个屏幕的图片看看也行啊.   是串口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