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无接触式识别(站在5mm铁板和40mm木头上面有没有人)

楼主(2022-04-07):
我想无接触式识别,站在5mm铁板和40mm木头上面有没有人,请问需要方法?有推荐的芯片吗,之前用了一款电容芯片,感觉铁板有信号干扰,效果不好

楼主:
请问是多普勒的那种X雷达吗?那种可以透过铁板吗?

网友A:
贴个应变计看看是否有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应变计看看是否有变形量。

用不了压力一类的,因为是铁板和木头的下面做穿透感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不了压力一类的,因为是铁板和木头的下面做穿透感应

是这样的

网友:
在一端增加微型震动电机,另外一端加一个MEMS震动传感器。有人无人震动传感器抓到的震动幅值应该会有变化。
或者敲一下,让铁板共振,捕捉频率变化。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只要人站着,就会有抖动。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方案,是识别凳子上有没有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外部装个摄像头识别人方便

网友:
方法1:用一个录音喇叭和一个开关:
录音喇叭不断播放:请站在木板上后按下开关,请站在木板上后按下开关……

方法2:用红外人体感应灯

方法3:用光电对射开关

方法4:用超声波反射

方法5:用图像识别技术识别人形目标

方法6:称重传感器

方法7:花100块雇小区保安看着有没有人站上去了,上去了就大声喊一声

网友:
都站上去了,机械上用个行程比较小的开关+弹簧最靠谱吧,不能什么问题都用电子解决。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结构说明,铁板是多大size面积的?我这边做一下试验。我们有在机械键盘上(整个键盘面是一整块铝合金,镂空放按键)做的案例,有大概60mm距离能检测到手掌的距离。

网友:
大喊一声,看看有没有人答应

网友:
一个红外传感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