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家较小尺寸贴片电解电容供应商

楼主(2022-04-07):
需要470uF/6.3V电解电容,封装尺寸限制在6mm*6mm内
目前只找到220uF的,电容容量不够,跌落测试时电源抖动芯片复位了。
结构不易改,想直接找一个小体积电容来改善。

网友A:
上海永铭的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永铭的找一下看看。

谢谢,上官网看了6*6内最大只有220uF。

网友B:
违反物理规律的事情,很难的...
我老板也经常这样要求...
耐压6.3V,法拉电容串起来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违反物理规律的事情,很难的...
我老板也经常这样要求...
耐压6.3V,法拉电容串起来可行吗? ...

主要结构没空间让我放体积大的电解电容。
结构那边不给力,跌落时电池松动时间过长,mcu都复位了。

网友:
固态电容看看,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