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1766A-1不开机,过保,拆机尝试维修,高手请入!

楼主(2022-04-07):
前一段论坛里面,团购DH1766A-1时跟风买了一台,用着一直都还可以。应该有个把月没用,刚才开机,上电屏幕有亮,按键常亮,然后屏幕熄灭后就没有动作了。

正常的话,应该是上电屏幕亮,按键亮,然后按键熄灭,屏幕开始初始化。现在相当于是没有进入初始化。初步分析应该是电源没问题,主控MCU没有工作。

分析如下:

1,主板12V,  5V ,3.3V均正常。
2,有源晶振25MHZ输出正常。32.768晶振无输出,应该是未启动。
3,25Q64上电后,CLK,MOSI,MISO ,三脚有批量波形输出,也就是上电有读取动作。

问题点:

1,丝印为:RC16    E11750  IC是什么IC,暂未查到。
2,开机屏有点亮,然后关掉,说明背光无问题。
3,从有读25Q64动作来看,MCU有启动,难道是需要与下级电源部分通信后才开机?

网友A:
液晶背光电源有没有

网友B:
RC16是一片铁电还是片eeprom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背光电源有没有

LCD背光上电会亮2S左右,然后灭掉,也就是说,背光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         上电后也 用手电照过LCD,应该是没有显示。

另外,上电后,测量过,STM32F429对应LCD的,HS  VS  CLOCK及几个RGB数据PIN,均为低,都没有输出。推测没有进入到亮屏部分就被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16是一片铁电还是片eeprom来着,

感谢回复!!

当前在LCD主控面板暂未发现什么问题,  转向后面电源板部分,

查到与LCD主控面板连接10PIN   IDE插口,有三个ADUM1201ARZ进行隔离通信.  接着折腾!

网友C:
F429的话程序是存在里面的,先确认一下开机上电灯亮是不是由程序控制的,如果是的话丢程序的概率可能小一点的,可能是卡在哪个自检的阶段了。

那个5Pin排针是仿真接口吗?是不是其中一个是串口发送?如果是的话看看有没有log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29的话程序是存在里面的,先确认一下开机上电灯亮是不是由程序控制的,如果是的话丢程序的概率可能小一点 ...

可以测到LED是MCU  IO控制的。

程序应该没有丢,  25Q64,  RC16(应该是I2C E2ROM)开机时均可以测到读取波形。

5PIN口中,RX   TX,均常为低,无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测到LED是MCU  IO控制的。

程序应该没有丢,  25Q64,  RC16(应该是I2C E2ROM)开机时均可以测到读 ...

"5PIN口中,RX   TX,均常为低,无输出!"

估计板上贴片电阻没焊接,检查一些,多数程序员编程会输出LOG的

网友E:
破解了吗?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5PIN口中,RX   TX,均常为低,无输出!"

估计板上贴片电阻没焊接,检查一些,多数程序员编程会输出LOG ...

把几个没焊电阻的焊盘用示波器全部排查一遍,均输出为低,确认应该无输出。

但刚才所述插座孔上标识为:  5V  DE  RX  TX  GND ,    DE是不是LOG输出激活PIN?   要为高才有输出?(乱想哈哈)

有专门查了下,常规 TX1(PA9)   开机确实有1个低电平输出,且有引出来,但追线二个过孔后,
一个埋孔后,找不到去哪里了,空焊盘确认没有连接,并且仅为一个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解了吗?重刷固件试试。

当时嫌发来发去麻烦,就没有破解!

哪里有固件可以下载?  我来试试也行,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B:
你看看整板有没有供电,是不是正常,J6是SWD接口,芯片没加密可以读出来固件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整板有没有供电,是不是正常,J6是SWD接口,芯片没加密可以读出来固件来试试。

板上12V  5V   3.3V 均正常。  25MHZ正常。32.768无输出,应该是未启动。    复位信号正常。

芯片可以使用JLINK  正常发现,可以读取,    是不是要来一个借尸还魂试试 (换芯片)

网友D:
CPU还能这么容易坏啊,这种问题应该还是虚焊或者PCB断线引起的,想复杂了

也许焊锡躺一圈CPU淫叫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测到LED是MCU  IO控制的。

程序应该没有丢,  25Q64,  RC16(应该是I2C E2ROM)开机时均可以测到读 ...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J6,正常来说仿真只要4个脚就够了, GND,SWIO,SCLK,VCC,还多出来一个脚不知道是不是Log输出管脚。

另外你说的这个座(带TX,RX,DE的),应该是来上位机收发指令的,只是你这台可能不是标配所以省掉了,DE应该是检测上位机串口是否空闲的信号,是的话就可以发送信息,相当于CTS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还能这么容易坏啊,这种问题应该还是虚焊或者PCB断线引起的,想复杂了

也许焊锡躺一圈CPU淫叫就 ...

现在有点不知该如何下手,所以才有此一想

429和背面IS42S16400  SDRAM 均已重新拖过锡,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J6,正常来说仿真只要4个脚就够了, GND,SWIO,SCLK,VCC,还多出来一个脚不知道是不是Lo ...

感谢!!

J6   另一个PIN是RST,刚才已测量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上12V  5V   3.3V 均正常。  25MHZ正常。32.768无输出,应该是未启动。    复位信号正常。

能读出来说明芯片问题不大,另外你不是也测了SPI和iic都有正常波形么。不建议换MCU。还是检查下外围。32K信号没有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出来说明芯片问题不大,另外你不是也测了SPI和iic都有正常波形么。不建议换MCU。还是检查下外围。32K ...

嗯,是这个道理!!

检查复位IC有时会不正常,已补焊;VREF 2.5V,正常,

二个存储IC也拖了一遍。

只能一个一个查了!

背光IC没查到型号,有兄弟知道不?

丝印:Y746       L4D

网友D:
感觉这个电源好像启动比较慢并且也有网口一类的设备,是不是里面应该有linux操作系统,查下有没有外面装载系统的芯片损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电源好像启动比较慢并且也有网口一类的设备,是不是里面应该有linux操作系统,查下有没有外面装载 ...

如果有外挂系统,那就麻烦了。只能返厂了。

不过有外挂系统的话,理论上应该是4线spi模式,经过测量当前的SPI是应该是双线的.

这个产品的问题就在于能查到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外挂系统,那就麻烦了。只能返厂了。

不过有外挂系统的话,理论上应该是4线spi模式,经过测量当前 ...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外挂系统,当时破解的时候记得只是刷了单片机的固件。那个SPIflash里存的可能是GUI的图片数据。另外升级破解的固件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外挂系统,当时破解的时候记得只是刷了单片机的固件。那个SPIflash里存的可能是GUI的图 ...

没有外挂系统就好。

明天准备用其他的开发板把读出来程序烧录进去,看一下能不能运行到点亮屏,测量屏的行,场以及clock信号。如果有信号就说明是板上的外围器件造成的,如果没有就不知道该咋弄了,只能准备返厂吧

网友F:
25Q64是用来存系统还是字库等数据?
STM32F429可以把系统存入25Q64,从25Q64启动系统吗?
或者ARM哪些型号可以把系统存入25Q64,从25Q64启动系统?
请教各位网友,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Q64是用来存系统还是字库等数据?
STM32F429可以把系统存入25Q64,从25Q64启动系统吗?
或者ARM哪些型号可以 ...

用STM32H750可以把系统存入25Q64,从25Q64启动系统,但需要接成四线模式。

理论上429也可以!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一直停留在 版本信息那里 不动

网友D:
怀疑固件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呢,按理来说这么大的公司不应该让我们这么想,好像反映这款电源问题的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固件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呢,按理来说这么大的公司不应该让我们这么想,好像反映这款电源问题的不少了 ...

据说是那一拨团购搞得太给力,产能供不上,好多人都是晚了很长时间才拿到货,然后你懂得。

网友:
原来团购的帖子有和谐群384456070,你进去问问群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固件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呢,按理来说这么大的公司不应该让我们这么想,好像反映这款电源问题的不少了 ...

我的已经返场了,然后说费用应该在500~1000。 如果有陷阱的话,那就真的是个大坑。

网友D:
能找到原理图好多了大致还能分析下问题,有图纸的话,我们坛子里面都是精英还能搞不定这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返场了,然后说费用应该在500~1000。 如果有陷阱的话,那就真的是个大坑。  ...

原价才一千多的电源,返厂要1000?你还不如去隔壁论坛找当初破解的人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原理图好多了大致还能分析下问题,有图纸的话,我们坛子里面都是精英还能搞不定这电源? ...

这台电源论坛有好多,而且这个电源都是模块化设计,替换一下板卡就能确定故障范围了,两台再比对一下应该就差不多定位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电源论坛有好多,而且这个电源都是模块化设计,替换一下板卡就能确定故障范围了,两台再比对一下应该 ...

嗯,有二台机,或者有原理图基本就可以定位。

已快递到北京,看一下他们检测后的报价吧,不行就不修了,丢黄鱼出了也不修了,NND!

楼主:
刚大华售后来消息,检测后需要换前面板,报价1500以上,也算是见识了什么是黑。。。

网友:
好像买的时候也没这么多银子,不是一般的黑,只要不是固件陷阱还是自己修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大华售后来消息,检测后需要换前面板,报价1500以上,也算是见识了什么是黑。。。

那你就检查前面板呗,把图发上来,大家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就检查前面板呗,把图发上来,大家帮你

先感谢大家关注!!

前面板图在楼主位已发,总结下前面的状况:

问题描述:       上电屏幕有亮,按键常亮,然后屏幕熄灭后就没有动作了。

正常的话,应该是上电屏幕亮,按键亮,然后按键熄灭,屏幕开始初始化。现在相当于是没有进入初始化。初步分析应该是电源没问题,主控MCU没有工作。

分析如下:

1,主板12V,  5V ,3.3V均正常。
2,有源晶振25MHZ输出正常。32.768晶振无输出,应该是未启动。
3,25Q64上电后,CLK,MOSI,MISO ,三脚有批量波形输出,也就是上电有读取动作。
4,丝印为:RC16    E11750  IC是据坛友分析应该是存储IC。

问题点:

1,背光IC丝印:    Y746       L4D   8PIN 暂不知型号,开机屏有点亮,然后关掉,从其第7PIN测到,1MS左右高电平,应该为EN脚 ,回来后直接拉高测试背光,
     但有2个PIN不用作用,怕是PGOOD信号,如果MCU需要PGOOD信号,就会有麻烦,到机后吹下来看下再分析。

2,前面测量时有发现MCU   RESET脚波形有时会不稳定,外面有SOT523的RESET  IC,拖过后正常 ,  不知会不会对MCU造成损坏,  手里有芯片,到机后还是准备换MCU 试一下!

3,还有一个是不知是否需要与下级电源部分通信后才开机,没有参考,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G:
按键会熄灭判断mcu已经工作。
应该与其他部分反馈信号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键会熄灭判断mcu已经工作。
应该与其他部分反馈信号没收到。

对,应该是没有完成初始化!

主板芯片统计一下:

1,MCU  STM32F429IGT6  配一个RESET  IC

2,2个电源IC,   MC34063-->12V-5V,   另一个是LDO,5V->3.3V

3,  背光 IC  QFN8-PIN,暂不知型号。

4,  存储类:   IS42S16400   W25Q64    +铁电SOP8

5,  LAN  IC: LAN8742

6,VREF 2.5V基准源IC  SOT23

7,还有一个USB电源控制IC  SOT23-5

8,剩下也就是几个ESD和四个整流二极管。

有可能出在   LAN,背光?应该不会是USB电源控制IC  SOT23-5,这个吧?

对了,按键采用矩阵方式,用示波器看全线为高,也就是说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G:
esd有没有击穿不稳定的?CPU连接背光信号有反馈?
usb电源型号?
最后考虑lan,这个肯定需要cpu交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d有没有击穿不稳定的?CPU连接背光信号有反馈?
usb电源型号?
最后考虑lan,这个肯定需要cpu交互的 ...

嗯,机器到了,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挂载在液晶和存储器总线上。看看信号,也许pcb断线短路,你看看一楼电路板照片,确实有毛刺不咋滴。

网友:
这个返厂的价格确实太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大华售后来消息,检测后需要换前面板,报价1500以上,也算是见识了什么是黑。。。

靠,我在京东买的总共也就这个价吧!黑

网友:
应该不会是厂家故意的吧,,,不过这品控也不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靠,我在京东买的总共也就这个价吧!黑

貌似原价要几千吧,之前是搞活动降到一千多,不能按照人家的活动价格来算吧。再说了,如果真是前面板MCU坏了,那片STM32现在都要几百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挂载在液晶和存储器总线上。看看信号,也许pcb断线短路,你看看一楼电路板照片,确实有毛刺不 ...

有道理!!但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液晶排插用示波器看过,应该有的HS  VS  CLK都没有,应该是没启动到这里。

另外不知用的哪家屏,不是常规4.3寸RGB屏,虽然也是40PIN排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貌似原价要几千吧,之前是搞活动降到一千多,不能按照人家的活动价格来算吧。再说了,如果真是前面板MCU ...

在京东上买的 1500不到,
还算幸运,目前两年了一直正常。  常年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在京东上买的 1500不到,
还算幸运,目前两年了一直正常。  常年开机。

我也是当主力电源了,主要是静音。破解后电流回读精度都很不错。笨重的安捷伦就放在一边吃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当主力电源了,主要是静音。破解后电流回读精度都很不错。笨重的安捷伦就放在一边吃灰了 ...

是的,三路输出。非常安静。
安捷伦开机就像战斗机。
我的还没破解,你是自己破解的,还是找别人破的? 有空了也操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的,三路输出。非常安静。
安捷伦开机就像战斗机。
我的还没破解,你是自己破解的,还是找别人破的?  ...

找人搞的,刷程序倒是简单,主要是要补件,凑齐元件比较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找人搞的,刷程序倒是简单,主要是要补件,凑齐元件比较麻烦。

找谁搞得, 私信一下. 疫情过去了也升级一下.
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找谁搞得, 私信一下. 疫情过去了也升级一下.
需要多少银子

29楼有和谐的群号,进去找群主问问。加上运费好像是200.很久了不知道还搞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楼有和谐的群号,进去找群主问问。加上运费好像是200.很久了不知道还搞不搞了。 ...

我手机居然没有QQ 了,明天去用台机试试

网友I(2022-11-01):
我的这个电源最近也坏了,报DAC错误,还没拆,用的是啥DA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电源最近也坏了,报DAC错误,还没拆,用的是啥DAC啊?

DAC报错不一定是DAC的问题,这个电源显示用了一个MCU,然后每路输出都用了一个单独的MCU+DAC。很可能是通讯问题。焊接问题也是有可能的,之前看破解群里有人拆机显示有虚焊漏焊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1,3通道相继问题,3通道一输出就过电流。1通道报DAC错误,现在就剩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