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机控制需要正负电压模拟信号,我如果用12位DAC来做

楼主(2022-04-07):
用正负5V电源,可否用负电压端要作为MCU系统的GND, 0电压作为电机的共地端和MCU的供电端,貌似这个行得通
但感觉这个怪怪的。一般这种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可以用MCU然后用±5V供电的运放,做个减法电路,减去一个固定电压。或者反向放大

网友:
是要输出正负10V吧?您设想的方案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会有几个问题,1是带有浮地,屏蔽不好do,2是输出零电压容易有偏差和漂移,3是满幅度依靠修正较调。
实际上,通常是靠运放来把AD的二分一输出偏置为零点,且DAC的参考电压和运放的偏置电压同源等比例,这样处理以上问题都不复存在了。12bit DA, 给定2048输出就是0V,给定0就是-10V, 给定4095就是+1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