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如何防止日志和机器参数丢失

楼主(2022-04-07):
如题,机器一些校准参数存在硬盘上,有时重装系统或者不小心被客户删除了,格式化都有可能,运行日志也需要保存。如何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我想到的是创建一个隐藏分区来
存,但是似乎没有sdk可以直接操作文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数据量大吗?我们数据量少,用的NVRAM,主要存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大吗?我们数据量少,用的NVRAM,主要存序列号

不大,最多几兆,NVRAM是怎么实现的,自己做的板吗

网友B:
挂个串口存储模块在工控机上,

网友:
论坛不是有个哥们做了日志上传云端备份的么?手机远程可以查看。

网友:
联网的话可以直接发送 email,搜索 msmtp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挂个串口存储模块在工控机上,

同意这种做法, 挂个内置U盘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这种做法, 挂个内置U盘也行.

U盘不好,如果你相信用户可以格式化你的硬盘,那么你还有个U盘用户当然也看得见,也可以格式化它,或者给他里面染个病毒
保险的存储方式必须得是不能被普通用户直接操作的才行。
也就是只能使用自定义的协议操作的东西。其实随便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就算弄个单片机带个SPI的Flash都无所谓。只要没有任何标准协议能操作它,只有你自己编程操作它就可以,这样就够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