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AMD_4800H 不香还是调教能力不行

楼主(2022-04-07):
AMD_4800H 入手一台办公用
慢慢觉得不香了
打开stc-isp要好几秒中(没有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情况下测试)
打开200页的pdf  会卡阻
同样编译一个步科项目     (编译MDK是有优势滴 )
台式机配置落后4800几个等级的  编译起来5s
4800h居然要15-20s不等
请问 坛友们有类似情况吗
是amd的特性如此 还是我调教能力欠缺

网友A:
别光说CPU,内存、主板、显卡、硬盘都对性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说CPU,内存、主板、显卡、硬盘都对性能有影响。。

AMD_4800H 配置还不错  性价比高
同样项目 同样编译条件选项
编译mdk的时候  办公室台式机搞不过AMD_4800H
相差一半时间吧

网友B:
lz你机器应该是机械硬盘。。换个固态马上起飞。。

另外,想要更快,把m$的无用服务全部关了---defender,cfg,dep之类全部(自己的电脑有漏洞影响不大,只要自己别乱跑不认识的程序)。再次起飞。

至于最后一种情况---你开了300个进程。。饶了m$吧。。win真不擅长超多进程管理。我工作站x570全部插满拉满,3950x+128gb+rtx3080打开300+个进程一样打开程序窗口卡成狗屎,纯干活倒是不至于显著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机器应该是机械硬盘。。换个固态马上起飞。。

另外,想要更快,把m$的无用服务全部关了---defender,c ...

4800H的机器
绝对不可能是机械盘

网友:
先任务管理器看看情况吧
不过个人觉得win系统匹配不好

网友:
我的小台式机....i5-10400测试功率才45W....离标称还远了不少,另外一台AMD3600...满载

网友:
同一个工程,用I5-10200H、64G内存的笔记本编译,比用I7-9700H、16G内存的笔记本慢了一大截。

网友C:
我的是5800H,并行编译线我特意减小了,不然太快了,看不清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5800H,并行编译线我特意减小了,不然太快了,看不清日志。

有啥优化方法
不过,  是AMD面对小众的软件
往往不知所措

网友D:
WIN10的锅,虚拟机WIN7马上就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的锅,虚拟机WIN7马上就起飞了

考虑是这个原因啦 谢谢提醒

网友E:
估计系统没安装好,楼主检查下任务管理器,没有作业的时候内存和CPU占用情况,我自己用R7-5700U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系统没安装好,楼主检查下任务管理器,没有作业的时候内存和CPU占用情况,我自己用R7-5700U感觉还不错 ...

stc-isp打开会不会延迟一会  你测试一下

网友:
用过,4800H,的确总觉得哪里不行,时不时掉点链子卡顿下,后来卖了换同级别的i7-10870H,安慰舒坦用到现在了

常规用法在用和维护,比如,该更新的更新了,该装驱动的装了,使用下来,体验就是有差距~~~

网友F:
楼主的电脑是联想的吗?如果是一定要重新装个系统,联想就是个shit,系统卡的一笔。
我的5800U编译工程速度相当快,至少比11代i5强,11代i5好像是15秒,5800u是7-8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isp打开会不会延迟一会  你测试一下

刚才试了下,没有延迟的问题。

不过联想的软件确实就是一坨屎,楼上说的对,我是拿到电脑(THINKBOOK15 R7-5700U)就重新安装了,用的是WIN10LTSC 2021,很清爽,所有的驱动都不需要自己去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脑是联想的吗?如果是一定要重新装个系统,联想就是个shit,系统卡的一笔。
我的5800U编译工程速度 ...

系统是联想自带  家庭版
后来 河蟹为旗舰版
不过 系统版本lx没有增加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刚才试了下,没有延迟的问题。

不过联想的软件确实就是一坨屎,楼上说的对,我是拿到电脑(THINKBOOK15  ...

惠普的就惨了。。。。

要启用节能和性能模式控制+风扇控制,必须安装OMEN控制台,而OMEN控制台又需要且只能微软商店下载,而LTSC阉割了微软商店。。。。。。

网友:
拯救者 4800h 安装的ubuntu现在,编译快到起飞,比我公司用的i711的快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惠普的就惨了。。。。

要启用节能和性能模式控制+风扇控制,必须安装OMEN控制台,而OMEN控制台又需要且 ...

联想的也有这一套东西,不装也是一样用的,不在意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工作的,抽空测测看是什么效率,其实所谓笔记本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台式机使用的。

另外应用商店也是可以安装的,稍微麻烦一点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也有这一套东西,不装也是一样用的,不在意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工作的,抽空测测看是什么效率,其实 ...

联想电脑管家,有exe版本,也有微软商店版本,所以还行~~

联想电脑管家,用联想,算是良心软件,哈哈

网友:
我的5800H也很慢, HP战66, 16+512,  比11 代I5慢多了。

网友H:
系统问题?我一直都觉得WIN10慢,哪怕LTSC。

笔记本I7-3940,跑win7,照样飞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系统问题?我一直都觉得WIN10慢,哪怕LTSC。

笔记本I7-3940,跑win7,照样飞起。 ...

你这叫降维打击,不具备同等条件下的对比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叫降维打击,不具备同等条件下的对比性,哈哈~~~

不是吧,虽然i7,但是3代的很老的片子哎。 3940也就4核,笔记本的也超频不了。

网友:
4800H MDK 编译那个速度在我这是可以吊打同档次的intel的,但是AMD 核目前的bug是,随机一段时间会卡顿2s左右。
目前这个卡顿 AMD还在研究补丁

楼主:
谢谢楼上带来的好消息

刚刚测试--编译mdk快如飞
打开stc-isp要十来秒
晕得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