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没有用过一款SOP16的MCU,详细信息帖内描述。

楼主(2022-04-08):
        如标题描述,这个SOP16的芯片13脚VCC,14脚GND。1脚和12脚应该是串口,不能完全确定。没见过这种MCU,各路大神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拍照一张发上来
信息才全一些
现在定制的/改型号的mcu较为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一张发上来
信息才全一些
现在定制的/改型号的mcu较为常见

没有丝印,表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B:
至少得放个照片,是要学习别人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得放个照片,是要学习别人的产品吧?

别人提供的芯片,我们二次开发的,没用过这种,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原理图画出来
功能完全理解
然后
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摆起来
管他是那种  实现要求功能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人提供的芯片,我们二次开发的,没用过这种,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也许是c8051f850 ,你们是做电机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出来
功能完全理解
然后

现在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搞的,特别是带算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出来
功能完全理解
然后

我就想知道品牌,查查稳不稳定。芯片确定要用这个了,查不到就算了,小批量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c8051f850 ,你们是做电机驱动吗?

是电机驱动,交流异步的。我们不打算自己搞,也没能力。就想看看这个品牌稳定性怎么样,我们售后成本比较高,怕后面出问题麻烦。查不到我们就小批量发到近的现场试试。

网友:
只能说7楼太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机驱动,交流异步的。我们不打算自己搞,也没能力。就想看看这个品牌稳定性怎么样,我们售后成本比较 ...

洞洞幺 ----- 伺服驱动这块颇有研究
lz算是遇到行家了
他刚刚说的型号或许就是这个系列芯片

网友B:
没那么厉害啦,只不过是看得多了。引脚还没核对就说了,不太严谨哈。
现在不建议使用silabs的c8051系列和EFM8系列,好是真的好,但缺货缺的厉害,而且原厂的团队据说都走了。希望国内有公司把他们给挖到,自己研发是搞不出名堂的。
我觉得现在好搞到且价格合适的就算stm32g0和xmc1300了,而且stm32g0更好,我也在准备用,基本上可以干完所以中低端电机控制的玩意。

哥们要做舵机可以找我试试,全系列都可以,总线的不玩,这个研究好久了,觉得还可以,但啥几把无刷电调就不做了,不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幺 ----- 伺服驱动这块颇有研究
lz算是遇到行家了
他刚刚说的型号或许就是这个系列芯片 ...

不是的,管脚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厉害啦,只不过是看得多了。引脚还没核对就说了,不太严谨哈。
现在不建议使用silabs的c8051系列和EF ...

stm32g0   4-5个串口通讯  性价比高的推荐一个型号呗  3Q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管脚不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郎宇国际出的无感驱动芯片,好久没玩,忘记有几个脚了,他们的不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g0   4-5个串口通讯  性价比高的推荐一个型号呗  3Q3Q

这个不知道耶。我只用20pin,28pin,顶多48pin那种封装的,做电机控制够了,其它的没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郎宇国际出的无感驱动芯片,好久没玩,忘记有几个脚了,他们的不是单片机。 ...

之前也接触过这种SOC的,对比了知道的几家,也没有一样的,我再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接触过这种SOC的,对比了知道的几家,也没有一样的,我再找找吧。 ...

估计你们是拿了别人的产品想自己生产吧?
其实你们如果是贸易商没有技术,也许可以找论坛的坛友来合作,感觉是某种高速风筒,玩具无人机电调之类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们是拿了别人的产品想自己生产吧?
其实你们如果是贸易商没有技术,也许可以找论坛的坛友来合作, ...

别人只提供写好程序的芯片,我们自己的产品,程序也没必要自己做没有量,但稳定性一定要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厉害啦,只不过是看得多了。引脚还没核对就说了,不太严谨哈。
现在不建议使用silabs的c8051系列和EF ...

stm32G0系列只有1个ADC,对于做马达驱动的应用不是太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G0系列只有1个ADC,对于做马达驱动的应用不是太友好。

要那么多干嘛?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如果不做foc,我觉得用c8051都可以做很多应用。现在最好用的就是G0,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外设初始化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