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266实现wifi无线图传

楼主(2022-04-08):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用8266实现wifi无线图传

     WIFI无线图传

       ▲关注公众号“开源电子网”回复“无线图传”免费获取项目文件 图片

1. 波特率修改

      8266配置921600波特率,串口波特率配置到最大,图传速度以及效果会好一点。使用USB转TTL连接8266进行配置,硬件连接如下:

      接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进行配置,这里选择对应COM口,然后发送AT+UART=921600,8,1,0,0这个指令,设置其串口波特率到921600,当它返回OK即可。如下图:

图1设置8266波特率为921600

2. 硬件连接

       硬件准备
       1. 8266模块
       2. 探索者板子
       3. OV2640摄像头模块
       4. LCD液晶屏
       5. SD卡(由于屏幕用到了中文显示)

       接着在步骤一配置好之后,就拔掉8266,按照下图进行连接:

图2 整体硬件连接

       然后直接将提供的源码下载进去,接着需要打开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软件——XCAM。

3. 软件设置及代码部分

      打开提供的这个电脑上位机软件,如下图,服务器IP地址打开是多少就是多少,端口设置成:8086,然后在代码也按照这个地址端口填写:

图3 XCAM设置

      打开提供的源码main.c文件,如下:

图4端口、IP地址、热点修改

       由图3可知,服务器IP地址是192.168.1.179,端口8086,所以将上述代码进行修改,如上图,并且需给8266提供一个热点,(手机热点或者路由都可,保证打开上位机的电脑与8266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热点的名字和密码根据自己的进行修改。

      代码主要步骤:首先初始化串口三波特率设置921600,才可以和8266通信,然后初始化2640模块,通过函数:Wireless_transmission_2640();

图5 摄像头初始化

       配置8266为TCP客户端模式函数:wifi_configure();

图6配置8266为TCP客户端

        通过串口三发送AT指令给8266,使其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串口一会打印提示信息,如果现象不对可以通过串口一打印数据查看打印内容。

       上面配置好之后就开始进入主函数的传输过程:开启8266的透传模式,之后开始把2640的JEPG数据发送至串口三,因为8266接的是串口三这个接口所以只需要将JPEG数据丢到串口三发给8266,8266在通过TCP协议无线传输到电脑的上位机上,即可实现图传。

图7循环发送JPEG数据给8266

网友:
现在还玩8266串口图传会不会晚了点,ESP32直接挂2640他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