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UCK做CC输出,输出电流不是一条直线,请问怎么调环路

楼主(2022-04-08):
通过运放对采样电阻小电压放大后接到FB,输出电流带有抖动,不是一条直线。,请问怎么调整环路

网友A:
不要运放,运放会影响环路

网友B:
同上,建议dcdc用运放做粗调压,后面跟个高端反馈的ldo(比如1117系列)恒流。

当然要想高频响应的话没有太好的办法,小电流可以考虑用ccd的怀驱动芯片,分离电路的话想办法搭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运放,运放会影响环路

我是参考TI方案,但是TI只给稳态结果,中间环路稳定性没有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建议dcdc用运放做粗调压,后面跟个高端反馈的ldo(比如1117系列)恒流。

当然要想高频响应的话没有 ...

最开始是用飞线已经验证有效,打板是怎么也调不出,只有电流偏小时才是直线

网友:
有电流波形么,你可以同时看一下你反馈误差放大器输出和输出的电流是什么样的

网友:
求问楼主,TI的参考设计是哪一个呢?

网友:
相位余量不够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C:
没有环路仪的话,就只能靠算。CC控制的话,开环就是一个单极点的LR,斜率为-1,用II型补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环路仪的话,就只能靠算。CC控制的话,开环就是一个单极点的LR,斜率为-1,用II型补偿就可以了。  ...

可否帮忙解释下吗,有没有参考文献,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环路仪的话,就只能靠算。CC控制的话,开环就是一个单极点的LR,斜率为-1,用II型补偿就可以了。  ...

跟SGM有合作,可以跑它家借用下

网友:
关键字:开关电源环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环路仪的话,就只能靠算。CC控制的话,开环就是一个单极点的LR,斜率为-1,用II型补偿就可以了。  ...

我这边是采样小电阻的电压放大一定倍数,然后给到FB。查了下补偿环路,都是在运放反馈上并联C或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