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7,安装器无法显示中文,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2-04-09):
本来电脑上一直安装这VS2017社区版,偶尔会用一下,最近想了解一下Xamarin,就按步骤试着在VS2017种进行安装,结果在运行visual studio installer时,提示了一下“升级”,也没太在意,再后来从本地运行Visual Studio Installer,就不能显示中文了,中文部分,都是框框。后来,从新卸载了电脑上VS2017,从微软在线安装VS2022,安装器仍然无法显示中文,中文部分,仍然是小框框。。
鄙人水平有限,查了不少地方,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明,怀疑是.net framework,不过没有准确的说法,没有贸然试验。我电脑时Win7,64位,旗舰版。在一开始VS2017时,安装器(Visual Studio Installer)不能显示中文,但是VS2017 IDE,显示中文是没问题的。

朋友们如果有知道其中原因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系统是英文版吧。把默认内码改成chinese prc就好了。否则就是什么程序把系统默认内码改了。win10不太好找,控制面板,区域(region),管理(administrative),下面那个默认内码看看是不是simplified china。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中文版的。您说的系统默认内码,控制面板-区域与语言,都是“中国”。

网友:
装win10 完美解决

楼主:
电脑比较老的,怕Win10跑不动,关联的太多,轻易不敢换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了,删除了,C:\ProgramData\Microsoft Visual Studio,D:\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17,两个目录,其中后者还是个空目录。然后,然后,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可能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不多,作为一个参考吧。

网友:
直接VS201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