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录制的放大器环路补偿电容的视频,附上自己收集的资料

楼主(2022-04-0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u411v7DY/
提升相位裕度是我们的目标,相位裕度小会在阶跃信号的输出响应出现过冲,甚至振荡。本次视频介绍相位裕度改善的仿真方法和相应的补偿方法。

网友A:
楼主声音很有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声音很有磁性,

哈哈,声音不是重点

网友B:
楼主的声音,听着就是个有文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声音,听着就是个有文化的。

看看我的头像

网友C:
楼主的视频挺值得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视频挺值得看的

谢谢你的肯定和支持

网友:
不错,不错,一健三联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我在调试一个buck输出恒流,具体电路框图,,,输出电流要么是震荡,要么是电流环没起作用。可否提示下优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我在调试一个buck输出恒流,具体电路框图,,,输出电流要么是震荡,要么是电流环没起作用。可 ...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小的运算放大器闭环电路,一个是大的电流闭环,可以做下采集电路的过冲测试,验证下采集电路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小的运算放大器闭环电路,一个是大的电流闭环,可以做下采集电路的过冲测试,验证 ...

电阻放大那块是准的。我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增加一个零极点,相互抵消,不影响原Buck的环路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小的运算放大器闭环电路,一个是大的电流闭环,可以做下采集电路的过冲测试,验证 ...

下午重新计算零极点参数,貌似效果明显。

网友E:
讲得很好,学习了不少东西.BTW.视频中的仿真软件是那款?

网友F:
认真看完了,讲得非常浅显易懂,非常感谢。

采用阶跃判断环路的相位裕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有些电路没法获得准确波特图,比如分立器件搭的放大器,离散性比较大。

楼主加油,期待出新的一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我在调试一个buck输出恒流,具体电路框图,,,输出电流要么是震荡,要么是电流环没起作用。可 ...

按我现在的愚见,这种反馈环路中的运放,最好用高速的;同时这个运放前边那个 RC 最好也能去掉
总体想法就是在反馈环路中引入的延迟越少越好

希望 LZ 能给指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认真看完了,讲得非常浅显易懂,非常感谢。

采用阶跃判断环路的相位裕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有些电路没 ...

我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希望能有个直观的理解,谢谢您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我现在的愚见,这种反馈环路中的运放,最好用高速的;同时这个运放前边那个 RC 最好也能去掉
总体想法 ...

指正不敢当的,最近确实研究了下闭环控制算法,这个大闭环的控制延时,在控制参数选择时非常重要,我的建议还是要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仿真或者计算算出相位裕度等指标,根据经验盲调或者盲测效果不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得很好,学习了不少东西.BTW.视频中的仿真软件是那款?

谢谢您的肯定,仿真工具是TI公司的tina

网友H:
楼主这个环路补偿视频不错,让人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环路补偿视频不错,让人容易理解。

谢谢您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

谢谢啦,互相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J:
楼主讲得好

字幕还需校正仔细一点

(“过充”也应该是“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讲得好

字幕还需校正仔细一点

这个是B站自己匹配的字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用的字幕软件,谢谢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是B站自己匹配的字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用的字幕软件,谢谢啦

你一说才发现是B站的“AI自动字幕”
这个字幕的时间轴还是很准的
如果能把这个字幕下载下来校正一遍再传上去就好了

工具可试试 Subtitle 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一说才发现是B站的“AI自动字幕”
这个字幕的时间轴还是很准的
如果能把这个字幕下载下来校正一遍再传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