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现在 测量220和380市电的电流电压有什么主流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2-04-09):
如题, 项目上要监控下电流电压,  想到的方法是  用专用芯片 ,或者220V 接电阻分压后进ADC采样,
不知道分压的方式 是否 稳定安全, 感觉分压采样的方式 最容易实现,而且 响应更快

另外如果用专用芯片的话,现在有什么主流的方案推荐吗?  要求响应快一点的(互感器响应有点慢)

补充一下,电流检测用采样电阻形式测量是否可靠,是否需要增加信号隔离

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
我以前 用过的专用芯片,前端是电压互感器PT,电流互感器CT,芯片用的是钜泉光电的ATT7022,也有测量单相的。这个公司好像现在改名字了。

网友:
电流检测如果对成本要求高还是用电阻吧,不高就要霍尔

网友:
买几个小米wifi插座拆开看看, 应该是主流方案

网友:
最简单最成熟的方式,请参考家用电表的采集方式,应用产品数量是千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