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替代MP6538内置集成霍尔的无刷驱动芯片

楼主(2022-04-10):
市场上能实现MP6538内置集成霍尔功能的无刷驱动芯片还有哪些,请各位推荐。

网友A:
stspin32f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spin32f0/a

STSPIN32...型号的芯片都是内部集成MCU的,需要通过编程实现霍尔控制功能,目前需要芯片内部硬件霍尔功能。

网友B:
搞个M0单片机做霍尔处理就行了,4块钱,然后mos管驱动器很多方案,这样更加灵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SPIN32...型号的芯片都是内部集成MCU的,需要通过编程实现霍尔控制功能,目前需要芯片内部硬件霍尔功能 ...

自己写软件更好,成本更低。再说霍尔逻辑是基本的处理了。
现在模型无刷舵机就是用的霍尔,简单的c8051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软件更好,成本更低。再说霍尔逻辑是基本的处理了。
现在模型无刷舵机就是用的霍尔,简单的c8051就 ...

单片机程序都有现成的,目前就是需要尺寸很小25*25mm的电路板集成所有带霍尔+驱动+Mos的功能,额定电流要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M0单片机做霍尔处理就行了,4块钱,然后mos管驱动器很多方案,这样更加灵活 ...

目前对尺寸要求,对成本不控制。

网友B:
25*25mm的电路板集成所有带霍尔+驱动+Mos的功能,可以的,都用QFN就行,可以看看峰岹科技  https://www.fortiorte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25mm的电路板集成所有带霍尔+驱动+Mos的功能,可以的,都用QFN就行,可以看看峰岹科技  https://www.for ...

峰岹科技之前问过FT1128T/Q型号带霍尔,驱动电压为28VDC不满足,输出驱动电流100ma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25mm的电路板集成所有带霍尔+驱动+Mos的功能,可以的,都用QFN就行,可以看看峰岹科技  https://www.for ...

片上mos能带5a还是比较难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对尺寸要求,对成本不控制。

如果是伺服之类的东西,用霍尔方波驱动,你这个体积没有问题的。mos选an7520那种,mos驱动可以用小复合三极管,单片机用c8051f850或stm32g031g8u6,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上mos能带5a还是比较难的吧?

内置带霍尔+驱动+mos一体的功能的芯片,实现30VDC@5A以上电流驱动的确实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舵机之类的东西,用霍尔方波驱动,你这个体积没有问题的。mos选an7520那种,mos驱动可以用小复合 ...

不是做舵机用,希望通过类似MP6538芯片实现,可靠稳定,还要带各种电流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做舵机用,希望通过类似MP6538芯片实现,可靠稳定,还要带各种电流欠压保护功能。 ...

你这种芯片一般贵的要死,在现在这个行情下,还是用分立的会比较稳妥一点。至于可靠稳定,那是软硬件设计的水平问题,不是说集成的就一定可靠,还得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