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C语言 函数中的参数:值传递与指针传递问题

楼主(2022-04-10):
为什么i不会被子函数修改,而array被子函数修改了?

网友A:
传值和传指针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值和传指针的区别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实参,值传递,不回传。

网友:
“请教一个C函数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C# int属于值类型,array属于引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