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随手制作了一个30V转14.6VMPPT,300瓦充电器

楼主(2022-04-10):
市场上比较难买到大功率MPPT低压充电器,要么价格不菲,我UC3845随手制作了一个30V转14.6VMPPT,300瓦充电器,输入10安输出20安,附上原理图(原创,不得转载,用于商业需经本人同意)

网友A:
好奇的是板子来历!

网友:
MOS管画错了,
电压采样电阻4:1才5倍=12.5V, 参数不对
FB脚最低电压需大于-0.3V,现在最大为 -VIN, 是否画错了,应接在浮地上

网友B:
继流二极管也漏画了哈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桌子太牛了.......厉害!研发类的都乱啊....

网友B:
“跟踪”原理:光耦电流=(8-1-0.6-((VIN-12)*3/11.2))/(3*8.2/(3+8.2)),随VIN增加单调下降,36V降为0mA,3845跑最大占空比,24V时光耦电流1.45mA,乘CTR拉1脚减小占空比,于是动态调节到一个适合电路参数的占空比,受光耦CTR及温度影响,离散性很大,DIY可玩,无精度可言,不必担心别人抄去做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板子来历!

可能是给电瓶车用那种大功率12v电源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流二极管也漏画了哈

是的,回头重新再画一下,现在大山上装太阳能发电

楼主:
常规的恒压恒流DC-DC不能用于太阳能板电压转换,一接通负载就拉低输入电压,这个是加了一个输入电压正反馈,输入电压低时吸电流弱,输入电压高时吸电流大,60小片的单晶组建最佳合作电压30伏,所以在这个点达到最大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踪”原理:光耦电流=(8-1-0.6-((VIN-12)*3/11.2))/(3*8.2/(3+8.2)),随VIN增加单调下降,36V降为0mA,3 ...

问题市面上一般降压的mppt只有5安的,大功率的没有充12V电瓶的,我做这个还是很好用的,结构精简,效率百分之92左右

网友C:
30V转14.6V 这个是BUCK电路 光耦只是为了电平转换和反馈  哪里来的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的恒压恒流DC-DC不能用于太阳能板电压转换,一接通负载就拉低输入电压,这个是加了一个输入电压正反馈 ...

最大功率电压点是光照和温度的函数,每片0.5V是1000W/m2, 标准大气,25度的条件,温度系数-0.42%/K,实际工作中PV的温度可达60度,电压降14.7%才是最大功率,光照不足,电压也要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V转14.6V 这个是BUCK电路 光耦只是为了电平转换和反馈  哪里来的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 ...

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正相关,参数恬当的话会自动锁定在一个适中的电压区间,粗糙跟踪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市面上一般降压的mppt只有5安的,大功率的没有充12V电瓶的,我做这个还是很好用的,结构精简,效率百 ...

商业级的97%,输出电压可设置的,电流几十A向下自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业级的97%,输出电压可设置的,电流几十A向下自兼容

低压大电流的做不到吧,同步整流也只有95,主要损耗整流管,mos管,还有电感这三个发烫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正相关,参数恬当的话会自动锁定在一个适中的电压区间,粗糙跟踪一下  ...

可以用就行,不会单片机嘛只能用硬件电路做个这样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压大电流的做不到吧,同步整流也只有95,主要损耗整流管,mos管,还有电感这三个发烫元件 ...

同步的97%很轻松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几十块钱的商品MPPT效率标假。
120W的系统损失5%的转换效率,10-15%的跟踪损失,已经够买一个成品MPP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就行,不会单片机嘛只能用硬件电路做个这样简单的

单片机入门容易,可能平常也用不到,没有学的动力

网友:
手头零件有限的情况下这已经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的97%很轻松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几十块钱的商品MPPT效率标假。
120W的系统损失5%的转换效率,10-15%的 ...

我买了一个,试了没用的,通时会把30V的输入电压拉低到13点几伏,拆开里面就两三个
mos管,开关工作状态,没有电感,问卖家说这个12V的电瓶要配15-18V板,24V的电瓶要配30V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试了没用的,通时会把30V的输入电压拉低到13点几伏,拆开里面就两三个
mos管,开关工作状态 ...

你没买对,要看参数:MPPT追踪99%,转换效率97%,12V,24V电池都可以用,允许范围内只要PV标称电压高于电池最高电压1.2倍均可使用。如9-35V 20A的控制器,使用12V的电池可用18-35V的电池板,24V电池用35V电池板(一些认证不能超过3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步的97%很轻松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几十块钱的商品MPPT效率标假。
120W的系统损失5%的转换效率,10-15%的 ...

你这个是假MPPT,有测试过,拆机过,看某音

网友E:
这个不充电的时候会不会吃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假MPPT,有测试过,拆机过,看某音

TMD! 行业败类哈,真正的MPPT也就多20-30%成本

楼主:
原理图修正后重新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充电的时候会不会吃电

空载功耗30毫安左右

网友:
厉害,手绘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修正后重新补上

那个MOS的G的5K1的地要不要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MOS的G的5K1的地要不要改下?

坛友好眼力,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买对,要看参数:MPPT追踪99%,转换效率97%,12V,24V电池都可以用,允许范围内只要PV标称电压高于电 ...

市面上升压的mppt有好几家,降压mppt大功率的真货没有,我又问了好几家确定买不到,有本事你买一个来试试,这个东西对于做充电控制器的厂家也是一个商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升压的mppt有好几家,降压mppt大功率的真货没有,我又问了好几家确定买不到,有本事你买一个来试试 ...

真正的MPPT我都做腻了,更不会做假MPPT, ,我近年的研究方向是解决书本上一些模拟两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MPPT我都做腻了,更不会做假MPPT,  ,我近年的研究方向是解决书本上一些模拟两可的问题 ...

有成品购买链接么?能买到成品就不用自己做了,改制一个两个太麻烦,下次有需要找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成品购买链接么?能买到成品就不用自己做了,改制一个两个太麻烦,下次有需要找你 ...

没做过这种小盒子,再说离开那个行业快3年了,就不好给你推荐了,你有心找的话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G:
晚上电池会不会通过mos内部二级管与电池放电

楼主:
不会,这个板输出端放电电流两毫安可以忽略,太阳能板30V的电位,对12V的电压吸收电流非常微弱,具体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晚上电池会不会通过mos内部二级管与电池放电

跟据PN结电压电流关系式,求得5A的光伏单元在0.2V正压时,电流约为300uA

网友:
0.3V电流就大了,10mA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据PN结电压电流关系式,求得5A的光伏单元在0.2V正压时,电流约为300uA

12/60=0.2v(每片PN结的电压)0.3mA还是比较小的,可以忽略了

楼主:
顺带网上找了mppt有专用芯片CN3795,供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带网上找了mppt有专用芯片CN3795,供大家研究一下

这个是半假半真MPPT,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据光照及温度滑动跟踪,只是将输入电压锁定在1.2*(1+R5/R6)上,输入高于设定置就多吸电流,低于就少吸电流,作用于环路上,对VIN的控制非常精准。

电路上,只需要在普通的PWM基础上加一个运放单元就OK了,再做一个电压前馈环路,加到PWM的COMP脚上就OK,基准从PWM上取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半假半真MPPT,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据光照及温度滑动跟踪,只是将输入电压锁定在1.2*(1+R5/R6)上, ...

没看过纯硬件MPPT怎么做,从你的描述来看,用单片机做最合适了,大概这样:设定新的目标电流后比较上一次的输出功率,如果新的输出功率开始变小,则修正为上一次的目标电流。如果功率增大,则继续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看过纯硬件MPPT怎么做,从你的描述来看,用单片机做最合适了,大概这样:设定新的目标电流后比较上一次 ...

对!不停地加一个扰动,如果功率增加就继续往前,如果功率减小就退后,直到反方遇到功率下滑。如此反复,使得PV输出电压维持在最大功率点附近滑动

网友:
理论上,纯硬件要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可以的,用异或门控制转弯就OK了,但是硬件乘法器比MCU贵多了,做下来不划算。
当然了,也可以不用乘法器,跟踪输出电流最大即可。然而这样一来就不允许带有波动性的负载,条件荷刻了许多,实用性不好

楼主:
软启动过程单片机计算出功率值最大的输入电压,根据输入电压波动做方向判断 ,如果电压发生加大变化则脉宽加大,如果脉宽加大过程出现功率减小则锁定在上一次脉宽值,如果输入电压减小则减小脉宽,如果减小过程出现功率减小则锁定在上一次脉宽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启动过程单片机计算出功率值最大的输入电压,根据输入电压波动做方向判断 ,如果电压发生加大变化则脉宽 ...

不仅仅是启动过程,正常工作时也要停地扰动,当照度和温度变化时,很快找到最大功率点,这才是真正意义的MPPT

修改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7741957393
真mppt应该没有小于100元的

我做过431加ntc 改装成品升压模块来充电动车。
431跟踪电压,ntc补偿0.4%的电压跌落

网友:
ti提供了一个ntc补偿温度的计算器
晚点我去电脑上上传这个资料和成品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844180
单独发了个帖

网友I(2023-08-14):
引用 网友B:
对!不停地加一个扰动,如果功率增加就继续往前,如果功率减小就退后,直到反方遇到功率下滑。如此反复, ...

如果有几个峰值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几个峰值点了?

多峰点是大型光伏阵列中局部遮掩问题,可以定时全扫描一次,找到最大值作为跟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