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 CP2102N-A02 是 usb to uart 使用 5v 系统 ?

楼主(2022-04-10):
请教下,使用 CP2102N-A02 是 usb to uart 使用 在 5v 系统系统里面 rx, tx 的电平不对 ?

原理图如下:

1. 这个图使用在 3.3v 系统,io 口的电平是对的。
2. 使用在 5v 系统时,rx, tx 及相关的引脚 电平 大概在 3.5v 左右,收发是正常的
    *. 哪位大神看看我的原理图 有没有错啊 ?
    *. 如果有错,具体是哪里连接错了 ???

3. 貌似根据资料接收,GPIO0.0/GPIO01 是 收发指示,怎么接的 led 灯 始终都不会亮 ??

我的 这个 CP2012N-A02 是在宝宝上买 的,有没有可能是买到假货了 ??

-----------------------------------------------------------------------------------------------------------------------------------

网友:
led直接挂在pin25 26的 tx rx 上,
如果要用gpio,用simplicity studio设置

网友:
LED的电源VIO  从3.3VOUT那里引出来。  也就是CP2102的6脚。

网友:
得学会看手册,你要的都有。

楼主:
看来还是得 接到  tx, rx 管脚上比较通用,

楼主:
貌似不能够删除,是怎么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