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路由器如何配置在同一个局域网?

楼主(2022-04-10):
光猫入户后,弱电箱打算放一个路由器,可以是有线的,还有一个路由器打算放在全屋的物理中心(已经提前在吊顶里面预埋有电线和网线)。
现在问题来了,如何让WiFi连接的设备和主路由器在同一局域网下?
要稳定可靠的方案,各种刷机,各种固件的方式不可取。

网友:
wifi路由器设置成AP功能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无线AP,或者普通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LAN口设置为跟主路由同一个网段,不用WAN口,只把LAN口跟上级路由相连

网友:
配置为 有线中继模式即可

网友:
路由换成AC+AP的方案,比什么wifi6全屋wifi香

网友:
上几个MESH路由器(AP模式),全屋漫游

网友:
看你每个房间都有预埋网线,就是5楼推荐的AC+AP的方案最合适,京东直接搜“wifi面板套装”。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这么大房子,一个WIFI咋顶用。估计你还得走正经的AC+AP。。。

网友B:
首先我要吐槽:
1. WIFI装弱电箱
是嫌5.8GHz频段信号太强了吗?
还是嫌无线网络质量过于可靠?

2. “要稳定可靠的方案,各种刷机,各种固件的方式不可取”
很多第三方固件稳得一笔,比如padavan、梅林,没用过就不要乱下结论。
不能刷第三方固件的路由器我根本都不会去考虑。

=================
再说说你的问题,非常简单。
手动指定无线路由器的LAN口IP,配置好其他所有参数,关掉无线路由器的DHCP,所有网线插LAN口就完事

网友:
用路由器mesh组网,直接上华硕高端路由器,买2个ax89x就可以。

网友:
第一个路由器如果是192.168.1.1网段的,他正常情况下是会分配成192.168.2----192.168.255 这些IP

那你把第二个路由器的内网IP从默认的192.168.1.1改成上面分配的IP里面的任意一个,顺便关闭第二个路由器的DHCP功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无线AP,或者普通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LAN口设置为跟主路由同一个网段,不用WAN口,只把LAN口跟 ...

赞 赞 赞 赞

网友: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4145.html
tp-link的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要吐槽:
1. WIFI装弱电箱
是嫌5.8GHz频段信号太强了吗?

刷机需要懂点技术,还喜欢折腾。搞点个性化方案,而大多数人标准产品已经满足需求了,标准产品简单易用,小白也可以上手。

网友:
锐捷的挺好,

网友:
第二级那个不叫路由器,俩路由器就没法在一个局域网,除非你建vpn
同意10楼,ap何苦放弱电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需要懂点技术,还喜欢折腾。搞点个性化方案,而大多数人标准产品已经满足需求了,标准产品简单易用, ...

这跟稳定可靠没关系

网友:
要装86盒的那种AP,用AC控制,目前放弱电盒是生不如死的用法。

网友:
关闭WIFI路由的DHCP服务,WAN口设置为非拨号方式,不要插任何网线。
WIFI路由内网地址设置与主路由在同一网段,把主路由器来的网线接到WIFI路由的LAN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