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通过下载器改变m16里eprom某一地址的数据怎么弄

楼主(2022-04-11):
如题。通过下载器能读出m16的eprom值,改变某一位数据后再通过下载器写入eprom时提示出错,改变写入地址长度,也不行。并且读出时还是以前的数据。芯片没有加密。
下载器是智峰SuperPRG (Ver1.05),并,串都试过。

网友:
你读出的是BIN还是HEX?如果是HEX,后面的校验数据要重新计算。

网友:
读出编辑修改,擦除新片,烧写修改后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终于弄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