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stm32g0相当的不错,请问它的加密性怎样?这个比较关注

楼主(2022-04-11):
     如题,现在行情不好,只能做点规模小点的玩意,比如模型舵机啥的,就几个元器件搞定。看到新出的g0真的是物美价廉,还很好买到,就想着做点东西换钱,给孩儿们吃点零食。只是以前知道stm32f0好是好,就是解密太容易,现在想用g0,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现在g0系列的加密性能到底咋样?谢谢!

网友A:
够用了,AES加密性能大概200KB-300KB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AES加密性能大概200KB-300KB每秒

不是这个意思,是指防止破解的能力,不要像stm32f103那样,2千块在华强北就给破了。

网友B:
防破解用加密芯片,不能只靠MCU自身的保护,越火的芯片,开盖费用越低

网友:
刚刚怕坑 做完IAP ,4uart 2 SPI ,框架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破解用加密芯片,不能只靠MCU自身的保护,越火的芯片,开盖费用越低

单片机搞加密芯片没什么用,只要是对称加密,你的单片机里就有密码,没用的。

只要破解费用达到3万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想防破解好就不要用这种太流行的CPU,特别是ARM内核的,都研究的太透彻了,开盖+反汇编+内存断点对付大多数加密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防破解好就不要用这种太流行的CPU,特别是ARM内核的,都研究的太透彻了,开盖+反汇编+内存断点对付大多数 ...

刚出来就能破?我看手册上有说st原厂不能分析的话,只要把加密难度提高就行。

网友D:
感觉在零件如此受限的情况下(尤其还考虑价格、易获取等等)还指望依赖器件本身的防护是不行的。

还是在代码上多挖坑,但我目前的泥坑是这样的:

FLASH里1/3是代码,2/3是挖坑,半年之后我自己也看不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在零件如此受限的情况下(尤其还考虑价格、易获取等等)还指望依赖器件本身的防护是不行的。

还是在代 ...

2/3 坑码? 对如何编写坑码感兴趣。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在零件如此受限的情况下(尤其还考虑价格、易获取等等)还指望依赖器件本身的防护是不行的。

还是在代 ...

我擦,对自己也这么狠

各位做是什么产品?我开发的从来都不加保护,以前甚至连读保护都不关,是不是自己做的东西太廉价没人看得上

网友G:
听说目前G系列不好破,用得人多可能破解费用就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3 坑码? 对如何编写坑码感兴趣。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我不能说我的具体实施,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大坑,里面大致有:

程序运行所需的关键参数
开机logo一类的内容
得到设备唯一编号所需的内容
得到芯片唯一id地址所需的内容
适当量的垃圾数据
等等

然后按照一定方法搅拌这个泥坑,不采用标准的加密方法。
这个搅拌方法受另外一个加密内容的控制。
加解密的“词典”中存在有歧义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都有校验,校验值不是明文的。
校验出错后如果问题不大程序仍将运行,问题很大则尝试报固件损坏。
校验出错后会在特定情况下降低性能,但不会导致安全问题。
除初始化以外,程序运行时也频繁的从这个泥坑里拿东西。
有大量相似操作的代码,但每次鼓捣的地方几乎都不一样。
交给对方的通讯协议不完整,有秘技彩弹。
模拟电路参与加解密。
其实不是为了阻止别人copy我的固件,我甚至没有锁住芯片,完全是开发板状态交货,可以很容易的读出来再写到另一个芯片里,但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有相当大概率慢慢出些小问题。
目的只为了抓住是哪一个从copy了我的东西,每一台都是登记在册的口味不一样的蜜罐,
虽然这不能防住真正的汇编和反编译大神,但我需要应对的对手大概没有能力清除全部的毒素,到现在为止防住了5年了。

编辑:
这个方法是有缺点的,只适用于不追求极限性能的东西,因为干这个事所消耗的存储和计算资源超过了机器本身功能所需的资源。
我的一些东西压榨芯片到极限,没有办法实施这些,汇编上多一个字可能就会影响性能发挥,目前也尚未找到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擦,对自己也这么狠

各位做是什么产品?我开发的从来都不加保护,以前甚至连读保护都不关,是不是自己 ...

我也没有关读保护,我这其实是蜜罐,主要是为了抓人。

只是偏门仪器上测量电压的东西,其实大多数情况是不需要这样的,但有些人不老实,不能给好脸,不得不整点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对自己也这么狠

各位做是什么产品?我开发的从来都不加保护,以前甚至连读保护都不关,是不是自己 ...

哈哈?,有可能喔。
管他简单不简单,能够赚钱就行,把加密搞好点,赚的时间长些就更好了。
只要你有了点好东西,搞破解的分分钟让你几年努力报废。我一个朋友做的电机驱动很有门槛,但用的是stm32f103,我就提醒他谨防对手破解,不听,结果年底打电话说自己的东西被解密,别人用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卖了,完球。就算你再升级也没卵用,人家认为效果已经不错,价格便宜够用,何必用你的升级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说我的具体实施,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大坑,里面大致有:

这系统这么复杂, 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玩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说我的具体实施,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大坑,里面大致有:

目前我做电机驱动就是实时性高,所以目前还是用英飞凌的m0,啥都好,就是adc和时钟很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说目前G系列不好破,用得人多可能破解费用就低了,

只要能像c8051f850, efm8bb10那样的加密性就行,不求绝对不能破解,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看去,就stm32g0和英飞凌xmc1300好搞到,价钱便宜。国产芯片不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系统这么复杂, 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玩残。。。

已经残了,现在自己看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做电机驱动就是实时性高,所以目前还是用英飞凌的m0,啥都好,就是adc和时钟很操蛋。 ...

我是8位机电机驱动,之前我想把这些东西都丢到CPLD里去,然后还没等实施,芯片就都…………

无论是换高端的少见的单片机,还是CPLD,还是FPGA,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现在都不太可行了。。好像没什么办法了

近一段时间在鼓捣的各种替代方案实际上只是把这个东西搞的越来越便宜了而已,防御力丝毫没有提升反而还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8位机电机驱动,之前我想把这些东西都丢到CPLD里去,然后还没等实施,芯片就都…………

无论是换高 ...

你试试xmc1300,好用。除了adc有跳动和内置振荡器比不上silabs外,其它都是刚刚的,几乎可以做完所有电机驱动。

16k flash    16pin的4块人民币,比stc强一亿倍,几乎不能破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试试xmc1300,好用。除了adc有跳动和内置振荡器比不上silabs外,其它都是刚刚的,几乎可以做完所有电机 ...

之后有机会我试试,现在什么都买不了,门也出不了…过年时买的舵机现在都还没玩呢。。
ADC没事,我用不到ADC,位置反馈是编码器和光栅尺,我也不需要依赖什么特殊的定时器和编码器接口,有IO和PWM就可以了。
其实XMC1100对我来说都是性能过剩的

网友H:
英飞凌的xmc1X00是不是比较难买?某城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英飞凌的xmc1X00是不是比较难买?某城几乎没有

我介绍你找深圳英浩的林工,技术支持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后有机会我试试,现在什么都买不了,门也出不了…过年时买的舵机现在都还没玩呢。。
ADC没事,我用不到 ...

要玩舵机找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搞加密芯片没什么用,只要是对称加密,你的单片机里就有密码,没用的。

有加密芯片,就能防住大多数破解的。
破解超3W就能防破解,只能说产品价值不高,不需要太高的防盗成本,sha一类的加密芯片就够用了。我之前有个想破解的东西,花50w能破解或仿制出来都可以接受,但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密芯片,就能防住大多数破解的。
破解超3W就能防破解,只能说产品价值不高,不需要太高的防盗成本,s ...

这个3万是给想破解的人一个心理障碍,就和手机锁屏一样。
我现在做的也就是模型伺服之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其实用51都可以了。惭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试试xmc1300,好用。除了adc有跳动和内置振荡器比不上silabs外,其它都是刚刚的,几乎可以做完所有电机 ...

16k flash    16pin的4块人民币,比stc强一亿倍,几乎不能破解。
是哪个型号?加密特性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k flash    16pin的4块人民币,比stc强一亿倍,几乎不能破解。
是哪个型号?加密特性介绍一下, ...

xmc1301  tssop16   16k  flash
目前华强北还没有敢接单的,就算接单也很可能是骗你的定金。

网友G:
引用 楼主:
xmc1301  tssop16   16k  flash
目前华强北还没有敢接单的,就算接单也很可能是骗你的定金。 ...

加密特性介绍一下,
瑞萨有些MCU没有读功能都能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密特性介绍一下,
瑞萨有些MCU没有读功能都能破,

有兴趣可以去官网了解一下,我就不科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万是给想破解的人一个心理障碍,就和手机锁屏一样。
我现在做的也就是舵机之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

这种主要靠代码算法的产品,成本还不能高,确实很难防,冷门MCU防盗,但怕断货,多加点陷阱提高点破解难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介绍你找深圳英浩的林工,技术支持很棒!

谢谢了,目前只是了解下。

网友I:
只是2000和5000的区别   费这心思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2000和5000的区别   费这心思干嘛

你是说g0才5000?

别信口开河喔

网友J:
我平时都是用 id  加密,做几个不同的hash, 读id用DMA,,如果没验证通过,只降低测量精度和随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平时都是用 id  加密,做几个不同的hash, 读id用DMA,,如果没验证通过,只降低测量精度和随机错误 ...

只要芯片解开,n个id都没用。
以前的火爆一时的扭扭车就是这样,解出来c代码都见过,人家一年就烧程序都可以赚500多万,我不知道搞什么linux的都能赚这么多?人家就是个stm32f103的电机控制项目,代码量不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说g0才5000?

别信口开河喔

产品都用到了ST的了    不就是这个价吗?
用沈腾的话讲   纠结这1-2千  有意思吗?  纠结保密  用赛普拉斯的和CPLD做去   成本也没多少钱吧,还有其他大把的方案   也只是提高破解费而已。
我还见过用义隆的  几毛钱的单片机,破解成本都比ST的高      你怎么解释?建议你别做键盘侠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要芯片解开,n个id都没用。
以前的火爆一时的扭扭车就是这样,解出来c代码都见过,人家一年就烧程序都 ...

人家好心提个建议,你可倒好,直接一票否决。
芯片解开提供BIN文件和反汇编提供C代码,能是一个价码吗?
哪有什么坚不可摧的保密,只要解密成本大于收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家好心提个建议,你可倒好,直接一票否决。
芯片解开提供BIN文件和反汇编提供C代码,能是一个价码吗?

你这话都是些老掉牙的拾人牙慧的玩意。
你是搞过逆向还是怎么滴?

哪有你说的什么否决,别那么冲动,我只是说g0的解密不可能和f0一个价,你听懂了吗?别断章取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产品都用到了ST的了    不就是这个价吗?
用沈腾的话讲   纠结这1-2千  有意思吗?  纠结保密  用赛普拉 ...

st  g0是有朋友说过比f0要强,所以来看看大家能否确认,是这个意思吧?你的阅读理解是怎么回事?
做产品不考虑保密那还做个锤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话都是些老掉牙的拾人牙慧的玩意。
你是搞过逆向还是怎么滴?

我发现和你的理解真的挺麻烦的。

芯片破解咱没做过,但是见过,样板寄过去,报价付款,然后拿到BIN文件和PCB工程,直接投板烧录。
如果这个芯片是有ID号的,直接破解烧录是不行的,这时破解的报价就更高,反汇编C语言的报价听对方意思更高。
回到你说的:“只要芯片解开,n个id都没用。”
ID号是目前条件下性价比高的一种加密方式,至少可以防对方直接破解。可这种方式在你看来啥用都没有,最后你选择的G0,连ID号也没有。

做产品真不一定要加密,行业不一样,需求也不同。
我见过多个汽车客户,产品弄完了之后就是直接烧录,加密无所谓的,最多把芯片本身的加密位置起来就算完了。这种不知道算不算你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发现和你的理解真的挺麻烦的。

芯片破解咱没做过,但是见过,样板寄过去,报价付款,然后拿到BIN文件 ...

兄弟,你说和我理解困难这是真的,因为你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些呀!

网友:
现在ARM的反编译工具很强大,反编译为C语言后,破解ID加密也不是太难的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和我理解困难这是真的,因为你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些呀!

整个ST的产品线加密都不行的,G0就算现在破解高,只能说刚出来研究的人还少。ID加密真的没啥用,破解的人太熟了,基本上多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整个ST的产品线加密都不行的,G0就算现在破解高,只能说刚出来研究的人还少。ID加密真的没啥用,破解的人 ...

可惜的是   这孩子还自嗨的厉害,这么讲   ST做的产品,是可以很优秀,这话没毛病。  但是还这么在乎被破解,就是个笑话了,只要发个报价邮件,会有完整的方案给你包括价格,要不要截个图给你学习一下,估计连义隆还不知道是啥的孩子
不懂不打紧  可以谦虚的学习,就怕满瓶不动半瓶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惜的是   这孩子还自嗨的厉害,这么讲   ST做的产品,是可以很优秀,这话没毛病。  但是还这么在乎被破 ...

不知道老前辈会做些啥产品呀?

我就问下G0加密性怎样,做个选型参考,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那么喜欢装逼吗?

你不是瞧不起我做舵机吗?我可以说,现在国内效果最好的模型无刷舵机,比如西塔c1斜盘或t1尾舵,给你5年时间你都搞不定,你还别叫唤,人家还是用的C8051F850,你来破解试试,还什么全套方案,你搞过逆向没有?你还别不服气,瞧不起模型舵机。那种垃圾铁心舵机,50块一个的,要做到高性能商用,给你3年你都玩不转,到底谁是半桶水我们可以一起玩玩。如果你是搞电机驱动的,还真的可以玩一下。

搞技术转了一大圈,发现还是做舵机好玩,有技术含量,有门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前辈会做些啥产品呀?

我就问下G0加密性怎样,做个选型参考,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那么喜 ...

没人说你搞舵机渣,只是觉得你思维有点跳跃,有点好笑   如误伤了你的自尊心     就当我没说,你可以继续自嗨
我可以继续喝茶    用不着了解啥舵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前辈会做些啥产品呀?

我就问下G0加密性怎样,做个选型参考,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那么喜 ...

兄弟,加强型51是破解里面算比较麻烦的,反编译器一般直接出不了C语言,最多翻出汇编,再如果这个51不支持浮点处理的时候,开发者搞点浮点数运算,有符号的数据啊等,那反汇编然后直接看汇编的人会疯掉,而ARM系列已经很轻松的反出C了,看一些逻辑比较轻松了,所以结论就是市场占有率高的芯片,破译的人也研究的多,破解成本下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前辈会做些啥产品呀?

我就问下G0加密性怎样,做个选型参考,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那么喜 ...

你说的对,舵机才是电子界的技术天花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兄弟,加强型51是破解里面算比较麻烦的,反编译器一般直接出不了C语言,最多翻出汇编,再如果这个51不支 ...

确实,51的多字节运算、浮点运算看反汇编太令人抓狂了,直接看的神经衰弱,还有那些交换指令,交换来交换去,一会就把人给绕晕了,并且51的调试工具也不行,连个内存断点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对,舵机才是电子界的技术天花板。

就你跳的高,几乎每次发帖都有你。
你老是喜欢断章取义有意思吗?

我还真不是小瞧你,你能把这玩意搞定都不得了了。

别几把跳了,亮亮你的本事,让我服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51的多字节运算、浮点运算看反汇编太令人抓狂了,直接看的神经衰弱,还有那些交换指令,交换来交换 ...

破解不需要反汇编,尤其是51,只要bin读出来了,直接写新片里就能运行。51防盗要靠外接硬件,或带flash加密的增强51,物理防开盖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加强型51是破解里面算比较麻烦的,反编译器一般直接出不了C语言,最多翻出汇编,再如果这个51不支 ...

你的语气谦和,说的话有深度,一看就是懂行的。
敬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不需要反汇编,尤其是51,只要bin读出来了,直接写新片里就能运行。51防盗要靠外接硬件,或带flash加 ...

不是反驳,实际情况真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反驳,实际情况真不是这样的。

请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人说你搞舵机渣,只是觉得你思维有点跳跃,有点好笑   如误伤了你的自尊心     就当我没说,你可以继续 ...

说别人思维跳跃,怎么不说你脑子转不过弯呢?
高手就算面对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都会先思考别人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内在原因,就你这肤浅的思考习惯,能把技术做的好?
我好歹还能做点东西,能敢和别人比较,你有什么专业领域牛逼的可以让你装大爷?

突然想起,你是不是以前那个自称先搞技术,后来搞销售的什么人。号称自己技术牛逼的不得了,欢迎朋友到南京喝茶的那个?如果是,我就不聊了,一张嘴巴包天包地,和做技术的没有可比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你跳的高,几乎每次发帖都有你。
你老是喜欢断章取义有意思吗?

你说话的方式自己品品,恼羞成怒来形容真没错。
说舵机技术含量高也错了?那你觉得要咋样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话的方式自己品品,恼羞成怒来形容真没错。
说舵机技术含量高也错了?那你觉得要咋样才对? ...

我能安心组织语言打字就没有生气呀!你是不是以前被我骂过小逼崽子心头一直不爽?

你就别玩这种小孩心机了,你真心的吗?
我只是谈谈我个人的体会,觉得玩舵机比开源的电机控制好,别人都是心平气和的说,就你跳的高,是工作不顺还是怎么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能安心组织语言打字就没有生气呀!你是不是以前被我骂过小逼崽子心头一直不爽?

你就别玩这种小孩心机 ...

看看你下面说的话,我也就不说啥了。
“别几把跳了,亮亮你的本事,让我服气。”
“你是不是以前被我骂过小逼崽子心头一直不爽?”

网友:
请教下破解芯片后,是能将程序读出来,还是能解读出来程序的流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你下面说的话,我也就不说啥了。
“别几把跳了,亮亮你的本事,让我服气。”
“你是不是以前被我骂过 ...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你难道不能想想这个的前因后果吗?

我只是想说,在教别人怎么做事前,你看看你的动机何在?有没有这个本事?不要挟私怀恨的,你这个太明显了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你难道不能想想这个的前因后果吗?

我只是想说,在教别人怎么做事前,你看看你的动 ...

前因后果都无所谓了,整个帖子我没有修改过一个字,是非曲直就由大家自行判定吧。

网友N:
聊政治观点聊到打架不出奇,但一个技术话题都能聊出打群架还真滴奇葩。话说楼主上次聊那个飞机纪录片好像也聊到打群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科普一下。

具体做法就不说了,只谈后果,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加密后,你付了钱但还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搞破解的也没有责任,你就只能吃哑巴亏,不想再试了。

那些动不动说50万解密的,其实大部分5000块都不想出,这和电工们喜欢谈论动辄数亿市场或者俄乌局势一样,只能是吹牛逼而不是谈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快毕业了还操心俄罗斯的事,这不搞笑么。

dji最开始做无感foc电调,用的就是ti  28027f的方案,但就这样,人家都是把电路板上所有元器件的型号抹掉,希尔特的编程器,就算芯片有加密,但芯片都是打磨过。不加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聊政治观点聊到打架不出奇,但一个技术话题都能聊出打群架还真滴奇葩。话说楼主上次聊那个飞机纪录片好像也 ...

你小子记性真好,我觉得也是,本来聊技术的,总是有个别人搞攻击,不过我窃以为挺好玩的。

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教育有问题,自己不好好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但又非常的zz敏感,这种结果,跟那些老师教授的教唆有莫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做法就不说了,只谈后果,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加密后,你付了钱但还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搞破解的也没有 ...

不说具体做法,普通51有读出bin烧到其他芯片上不能运行的?

50W你又讽刺上了,这项目目前还可以做,你有能力可以给你做,单台卖20W,硬件成本不超5K,控制直流有刷电机的,两年前花了10W+破解和仿制,没搞定。里面2个CPLD,1个DSP。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小子记性真好,我觉得也是,本来聊技术的,总是有个别人搞攻击,不过我窃以为挺好玩的。

我觉得现在的 ...

我觉得是你自己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破解不需要反汇编,尤其是51,只要bin读出来了,直接写新片里就能运行。51防盗要靠外接硬件,或带flash加 ...

51程序采用了唯一ID加密,也是bin读出来直接写新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具体做法,普通51有读出bin烧到其他芯片上不能运行的?

50W你又讽刺上了,这项目目前还可以做,你有 ...

以前就那种普通的c8051f310的单片机,你拿破解的bin烧进去后就真的不能运行。

你说个技术要求吧,我不喜欢搞那种用很贵很难搞的元器件做的,比如什么耐高温啥的,那些玩意不算难度,就搞算法就好了。要是我搞得定,能赚钱咱就对半分。感觉你这玩意不是军用就是医用,不会是胰岛素泵吧?医疗啥的我不玩的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你自己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那就拿这个帖子谈谈
或者说,那个飞机的节目,我自认没有失德之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就那种普通的c8051f310的单片机,你拿破解的bin烧进去后就真的不能运行。

你说个技术要求吧 ...

C8051是增强型,不是普通51,拿AT89C51说说。

技术要求没有,就是破解出来,仿制我不信,10多年来一直进口这个产品,里面的部分芯片都停产好几年了,目前也没人有能力替代,仿制不是几年能搞定的。多说一点,火车上的控制器,110V直流电机,MVB通信,对可靠性要求变态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051是增强型,不是普通51,拿AT89C51说说。

技术要求没有,就是破解出来,仿制我不信,10多年来一直进 ...

这个不是我玩的领域吧!那种植保机电调,超过50v我都不玩的,你这玩意,只有铁道部研究院才会去做,才有资格去做。第一测试设备搞不起,第二认证是个麻烦。我学校毕业在武汉一研究院工作时就是搞高频逆变电焊机,当时我们学校还要想买去做舰炮的伺服电源,当时发现那个多晶硅的磁芯搞不到就没玩了。有没有小一点,控制要求高点的项目?
再说了,这种高难度的搞了那么多年没搞出来,破解也试了,我觉得还不如放弃,知道自己的极限尽力就好了,当然,用这个项目磨到退休也可以哈!轻松点,赚钱的路子多的是。

我现在就是做模型无刷舵机,包括那种大的模型直升机伺服,卖给老外还挺喜欢的,他们一架模型直升机至少也得过万的,甚至更多,我的可靠极限就是确保模型飞机在空中可靠飞行,动作到位,性能优异。高于这个要求我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玩的领域吧!那种植保机电调,超过50v我都不玩的,你这玩意,只有铁道部研究院才会去做,才有 ...

就是这个项目搞不定,而且利润率很高,所以愿意花高成本搞,其他的简单的已经搞定,利润不高的就放弃了。
这控制器控制有刷直流电机,无传感器,全靠检测电机的电压电流等控制,算法估计是厂家多年积累的经验,难以短时间仿制,只需要破解,破解的完全照抄,作为维修配件用,不需要做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程序采用了唯一ID加密,也是bin读出来直接写新片就行?

普通51没有唯一ID,有唯一ID的51,拿到bin,如果没对读取ID的程序做校验,那简单改一下唯一ID的地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项目搞不定,而且利润率很高,所以愿意花高成本搞,其他的简单的已经搞定,利润不高的就放弃了。 ...

电机控制我感兴趣,你们是通信可靠性搞不定还是电机控制搞不定?如果电机控制算法搞不定,排除高压大电流的限制,用低压小电机可否体现出控制算法的关键?如果是,我可以试试。兄弟我对无感控制有点经验。

这玩意是控制速度还是位置?还是别的很难的方面?你可以尽量说多点,我才好评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控制我感兴趣,你们是通信可靠性搞不定还是电机控制搞不定?如果电机控制算法搞不定,排除高压大电流 ...

无传感器直流有刷电机的控制不能只看控制算法,这个对电机也有要求,电机做不好,这个控制效果就不会好,破解出来作为维修配件也许可以,但是如果生产这种东西,大概会被电机卡住性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别人思维跳跃,怎么不说你脑子转不过弯呢?
高手就算面对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都会先思考别人为什么会 ...

你来我还照样好茶招待    如在得寸进尺地乱咬,我有的时间是招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传感器直流有刷电机的控制不能只看控制算法,这个对电机也有要求,电机做不好,这个控制效果就不会好, ...

我做东西就是先解决核心难题,再去改进。你有了控制算法,还怕找不到电机?老外卡的不就是算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来我还照样好茶招待    如在得寸进尺地乱咬,我有的时间是招呼你。

你自己进来先咬的,你再乱咬,无根据的恐吓,我一样奉陪!小心再来一棒!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你自己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打飞机  自嗨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控制我感兴趣,你们是通信可靠性搞不定还是电机控制搞不定?如果电机控制算法搞不定,排除高压大电流 ...

通信不是问题,MVB是标准通信协议,MVB板卡是西门子的成品。电机控制才是难题,让电机转不难,难的是各种检测,每次动作都要自学习,还要有各种检测,类似无感自动玻璃门那种,机械结构很复杂,所以整个动作流程负载是一直在变化的,小功率和大功率表现出来的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因后果都无所谓了,整个帖子我没有修改过一个字,是非曲直就由大家自行判定吧。 ...

做了事不担当不算有种,我修改字是不想伤你自尊,就是个论坛,你非要跑进来乱说,好歹你给个有价值的建议吧!我招你惹你了吗?
如果你要我写出我修改的话,你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飞机  自嗨惯了

兄弟,别互相伤害了,你来深圳找我,绝对请你吃饭。
你这真的闲的蛋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东西就是先解决核心难题,再去改进。你有了控制算法,还怕找不到电机?老外卡的不就是算法么? ...

没什么算法,几十年前就广泛使用的技术,只是在录音机的速度环外面又加了位置环而已。
关键是无传感器的方式是通过反电动势取得速度的,速度得的不准,那通过速度得到的位置也不会准。
所以实际上受限于电机。而大多数电机都不具有录音机电机的那种feel。。
这样的电机怎么定制?可能几乎没有能做好的,毕竟有不少厂家斜槽直槽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瞎做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了事不担当不算有种,我修改字是不想伤你自尊,就是个论坛,你非要跑进来乱说,好歹你给个有价值的建议 ...

你自己看看这个帖子里,你修改了多少次发言?
我的自尊不是你能伤得到的,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不是问题,MVB是标准通信协议,MVB板卡是西门子的成品。电机控制才是难题,让电机转不难,难的是各种 ...

现在谈技术了,各位兄弟就不要打岔了。都快毕业了哈,老玩耽误时间。

我大概的理解就是要做一个无传感器的有刷电机的三环控制的东西,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看看这个帖子里,你修改了多少次发言?
我的自尊不是你能伤得到的,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

其实我偶有情绪的波动,但我这个年纪的成熟让我可以控制自己。

我来给你讲下过程,你切勿见怪。

这是你说的
说舵机技术含量高也错了?那你觉得要咋样才对?

我第一次是说你就是故意说反话,小孩的把戏。
我第二次修改觉得不够爽,改成了  感谢你的好意,我在这里祝令堂身体健康,面色红润有光泽,这是好话吧?
最后觉得还是不能让你拉低了档次,改成了现在的话。

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做技术的都是实在人,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探讨,别动不动就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偶有情绪的波动,但我这个年纪的成熟让我可以控制自己。

我来给你讲下过程,你切勿见怪。

年纪什么的就别说了,年纪大和成熟没有必然联系。
建议你后面的发言不要再修改了,免得让看的人都没法了解原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年纪什么的就别说了,年纪大和成熟没有必然联系。
建议你后面的发言不要再修改了,免得让看的人都没法了 ...

从来没有改变原委,只是改变骂你的程度,还是让了你的。

你是在上班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别互相伤害了,你来深圳找我,绝对请你吃饭。
你这真的闲的蛋疼啊! ...

看你帖子的修改次数,人还是成熟些好,你跟多数人都称兄道弟 , 别给我整这一套,你不够格
我预计不错的话   年龄上 应该大你一个辈分……   希望此话题到此为止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从来没有改变原委,只是改变骂你的程度,还是让了你的。

原来骂我是让了我?又涨见识了。
说你自嗨还真没错,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总是能找到自己的红线,也算是人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算法,几十年前就广泛使用的技术,只是在录音机的速度环外面又加了位置环而已。
关键是无传感器的 ...

我大概明白意思和难点了,我提示你一下,你的叙述中有个假设是错误的。这个和电机什么的关系不大,只要电机定了就可以,当然,太差也不行哈,特别是齿槽转矩要小些。你们的定位精度要求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骂我是让了我?又涨见识了。
说你自嗨还真没错,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总是能找到自己的红线, ...

我们聊点技术好不好,现在有哥们的技术在讨论,你要是实在闲的卵疼,可以一起考虑下,行不?闭上你的乌鸦嘴,玩点实在的会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谈技术了,各位兄弟就不要打岔了。都快毕业了哈,老玩耽误时间。

我大概的理解就是要做一个无传感器 ...

火车上塞拉门的控制器,如果你观察过火车的门,会发现门是先向内或向外推出,再平移,这个推出和平移,是通过机械实现,单电机驱动,齿轮带齿条,有间隙,没有位置传感器,没有门是否到位的传感器,要能区分出轨道阻力还是夹到人的阻力,要判断门是否关到位,不允许出错,没有单独的学习校准机会,允许打不开,但绝对不允许关不上检测不出来,完全关上并上锁后,锁上有个检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车上塞拉门的控制器,如果你观察过火车的门,会发现门是先向内或向外推出,再平移,这个推出和平移,是 ...

你这个有点像 车窗防夹的功能,只不过汽车里的有刷电机带有霍尔传感器,可以记录比较准确的圈数,当时公司的博士们搞了3年没搞定,还是找老外花了200多万才搞定。
我觉得你们这个虽说没有霍尔传感器,但还是可以解决的,至少理论上。老外能做不代表我们就能轻松搞定,而是确定这个问题有解,而且条件我们都具备,还是可以做的。特别是关键的解决算法应当可以由小电机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帖子的修改次数,人还是成熟些好,你跟多数人都称兄道弟 , 别给我整这一套,你不够格
我预计不 ...

呵呵,你太主观了,不谈也罢,不稀罕。
咱就井水不犯河水就好。
大家好自为之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聊点技术好不好,现在有哥们的技术在讨论,你要是实在闲的卵疼,可以一起考虑下,行不?闭上你的乌鸦 ...

唉,真的没法形容你了。骂是骂不死人的,一把年纪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明白意思和难点了,我提示你一下,你的叙述中有个假设是错误的。这个和电机什么的关系不大,只要电 ...

事实就是主要限制是电机,太差也不行,事实就是太差。。绕组之间的一致性,电机与电机之间的一致性,换向器都不行。电机外径20mm左右到60mm左右范围内没找到合适的。
做速度闭环还可以,拿速度再来做位置控制问题就明显了。而且误差会积累。只能是短时间工作的比较粗糙的用途,(编辑补充:开关门窗我认为可以,但是好像没有意义,这种用途装个传感器能怎样?)。

我的需要是优于或等同于250线光电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有点像 车窗防夹的功能,只不过汽车里的有刷电机带有霍尔传感器,可以记录比较准确的圈数,当时公 ...

小电机和大电机特性不同,差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那个门有多沉,如果故障,手动关门,力气小的人拉不动。难点在于,轨道每次开关门的阻力都会有变化,冬天变化更明显,要能区分是轨道阻力变化还是夹到人了,防夹人的传感器是备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唉,真的没法形容你了。骂是骂不死人的,一把年纪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

肯定骂不死你了,我非诸葛你非王朗,我们都不够格,但他会给你的心里植入种子,等到你技术不行,或被客户狂屌之时,抑或35岁大限到时,就会想起这些,怎么的上班和别人打嘴仗,不好好的学点东西,耽误自己青春岁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和大电机特性不同,差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那个门有多沉,如果故障,手动关门,力气小的人拉不 ...

那是不是紧急情况下手动打开也挺费劲的?

汽车的门就挺沉了,我自己修微型面包车的侧门,螺丝拧掉的一瞬间以为自己又要进医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肯定骂不死你了,我非诸葛你非王朗,我们都不够格,但他会给你的心里植入种子,等到你技术不行,或被客户 ...

说实话,你压根就不在我心里,就这几句话还想成为我心里的种子,太高看你自己了。
另外,你的原话送回给你:不好好的学点东西,耽误自己夕阳岁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紧急情况下手动打开也挺费劲的?

汽车的门就挺沉了,我自己修微型面包车的侧门,螺丝拧掉的一瞬 ...

打开容易很多,因为是推,只要推开个缝就可以手脚并用,关上很难,平移还好,往里塞要塞到位,拉的手指头疼,男的一个人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容易很多,因为是推,只要推开个缝就可以手脚并用,关上很难,平移还好,往里塞要塞到位,拉的手指头 ...

哦哦,那还行,不然就得考虑是不是窗户逃生更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和大电机特性不同,差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那个门有多沉,如果故障,手动关门,力气小的人拉不 ...

我基本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车门由单个电机驱动,通过齿轮和齿条来开闭车门,车门很重,且每次阻力都不一样,正常关门后由门上传感器确认关紧,如果有人或物阻碍,就要停止驱动,或直接缩回。这些还要双向通信,车头给的开关门的指令,以及反馈的开关状态,特别是异常的状态。

老外产品的pwm频率一定比较低吧?齿比大概多大?

我觉得这个的关键就是无传感器位置的较为精确的得到,还有一定不能想着在理想条件下完成控制。

我觉得可以解决,可以用小电机来体现这个核心的控制。我留心了,有空搞下,可以的话,到时候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你压根就不在我心里,就这几句话还想成为我心里的种子,太高看你自己了。
另外,你的原话送回给 ...

你可以像情满四合院里的许大茂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都不知道这玩意哪来的讨骂。

爷爷头发比你还乌黑茂密有光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基本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车门由单个电机驱动,通过齿轮和齿条来开闭车门,车门很重,且每次阻力都不一 ...

前面说过了,门是否关到位,是否开到位,没有传感器,只有门锁有传感器,检测的是锁的插销有没有到位。
不仅是每次阻力不一样,因为机械结构,不同位置的阻力也不一样,塞拉动作和平移阻力差的很多。

控制器是用的安全继电器换向,IGBT控制电机。这个TE的安全继电器两年前对国内禁售,现在不了解。

现在用的非进口的控制器,好像都是闭环控制的,维护量太大,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和大电机特性不同,差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那个门有多沉,如果故障,手动关门,力气小的人拉不 ...

车窗防夹真的和这个很类似!小电机电流大,大电机电流小,阻力都是不一定。车窗还没有到位传感器,但有霍尔记圈数,你们的有到位传感器但没有霍尔记圈数。受力特性差不多一样。

网友:
这种还是应该根据检测电机电流的算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像情满四合院里的许大茂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都不知道这玩意哪来的讨骂。

爷爷头发比你还乌黑茂 ...

实不相瞒,最近白头发开始多了,不像你头发这么乌黑茂密,请问是用的哪个品牌的染发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过了,门是否关到位,是否开到位,没有传感器,只有门锁有传感器,检测的是锁的插销有没有到位。

明白了,就是没有关紧的传感器,只是门关闭后有个插销传感器看门有没有锁好。

那就是说,要有比较精确的位置控制,让门有个类似梯形的速度曲线,2门快碰到时速度变慢,让门关的柔和,不要硬撞。再看插销是否到位。关门没有传感器,就是让门直接顶住,是这样吗?

你这个需求和以前一个老外客户很相同,就是搞个模型飞机起落架,但成本要求很低,不赚钱没理他,看来还是有需求,这个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不相瞒,最近白头发开始多了,不像你头发这么乌黑茂密,请问是用的哪个品牌的染发膏? ...

孙子,听好了,你这不是白发,而是肾气有亏,给老板做事要用心,平时上网少逼逼,多听多看少开口,早起早睡身体好。记得一句话,睡觉时左手握住拇指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没有关紧的传感器,只是门关闭后有个插销传感器看门有没有锁好。

那就是说,要有比较精确的 ...

我觉得你先观察一下火车的门再说吧,是火车不是地铁。

关门最后一个动作是把门塞到门框里,阻力很大,塞好锁上后,给门密封条充气。
开门是放气后,先把门从门框里拉出来,再平移。

利润率这么高的东西,有很多人要做,如果简单,早就全国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先观察一下火车的门再说吧,是火车不是地铁。

关门最后一个动作是把门塞到门框里,阻力很大,塞 ...

我没有表示这个很简单哈,只是觉得核心的地方是有解的,比较的有兴趣。
我能问一下,齿比大概是多少?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搞一个有刷电机,配合一个齿轮减速箱,通过2根线驱动,通过控制器可以进行电流,速度,位置的控制?减速箱的输出轴位置定位要求比较的准确,而你们现在主要是卡在了位置的获取上,对吧?其它的通信功能就不关注了

火车门没机会看到,地铁倒是有机会。

那问题就归结为有刷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电流,速度,位置3个方面,而位置要求比较准确,这个和电机以及齿轮减速比有关系。能够抵御负载阻力较大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表示这个很简单哈,只是觉得核心的地方是有解的,比较的有兴趣。
我能问一下,齿比大概是多少?
我 ...

没错,是卡在位置检测上了,轨道阻力变化导致位置检测不准。

如果没有夹人检测,大力出奇迹也可以,但加上防夹人,就不一样了,夹到人增加的阻力,有可能比门自己的阻力小。

网友J:
我的id已经hash过了,不是明文,而且读id是隐蔽的DMA,真的那么容易破解吗? 而且我程序没有停止,只是降低精度和随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卡在位置检测上了,轨道阻力变化导致位置检测不准。

如果没有夹人检测,大力出奇迹也可以,但加 ...

行啊!这个我留心上,但现在不可能有结果,过段时间,我看能不能搞个视频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啊!这个我留心上,但现在不可能有结果,过段时间,我看能不能搞个视频给你。 ...

我不是问你能不能做,我是问能不能破解,就算能做出来,做到稳定,好几年过去了,可能这种车都更新换代了。

同样的东西还有地铁的屏蔽门,比这个容易,建议先研究屏蔽门吧,再简单点可以先搞定自动玻璃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id已经hash过了,不是明文,而且读id是隐蔽的DMA,真的那么容易破解吗? 而且我程序没有停止,只是降低 ...

我没有搞过大容量的芯片,没有发言权。对于小的,比如8k,16k以内左右有点经验。
一般来说,这种8051或是pic这种最好的就是手工反汇编了,要做的就是吃苦,若有电路原理图配合就最好了,要反复看很多遍。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啥隐蔽功能都没用,人脑是很强大的,相信我。
现在都说st的cubemx生成的代码很臃肿,其实对防逆向也很好,可以用规模的巨大来摧毁破解者的耐心。对于代码规模大的程序,你可以用大量的跳转分支来代替id加密,效果也不见得就差。芯片难破解比加什么隐藏,陷阱更重要。都弄到床上了你还不能得手吗?
我现在的问题是要用一般速度的单片机,做代码量不大的控制,而且实时性要求很强,还有不少的长除法,所以要求单片机本身的加密性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问你能不能做,我是问能不能破解,就算能做出来,做到稳定,好几年过去了,可能这种车都更新换代了 ...

喔,我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习惯,思维定势了哈!

我觉得我没有本事解出来,你们都搞了好几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搞呀,。但我好奇你们都解了,怎么没有提取到算法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卡住了呢?我觉得就算车会过时,但这个算法还是基础的,不怎么有大的变化的,自己搞定最好了。

我现在是专注舵机的设计,你这个项目可以继续我以前的那个起落架项目,搞得定的话,再解决门就好多了,以前在st峰会上有2个客户问过电动门的伺服控制,有点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51没有唯一ID,有唯一ID的51,拿到bin,如果没对读取ID的程序做校验,那简单改一下唯一ID的地址就好 ...

现在唯一ID加密都对唯一ID的地址做了隐含式运算,所以要反汇编分析,并且51的调试软件没有内存断点,分析起来比较抓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唯一ID加密都对唯一ID的地址做了隐含式运算,所以要反汇编分析,并且51的调试软件没有内存断点,分析 ...

再怎么运算,到最后还是一条读取指令,除非用DMA把周边一大块内容直接搬到内存。破解不是玩游戏,破解者不会按程序写的套路去过关,而是从最简单最低层的地方,直接绕过加密算法,比如你程序判断的是不相等错误,改为相等错误,这样用正确的ID反而不正常,用错的ID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唯一ID加密都对唯一ID的地址做了隐含式运算,所以要反汇编分析,并且51的调试软件没有内存断点,分析 ...

说的8位机哈

首先,手工分析不需要内存断点,有个仿真顶多辅助一下。
其次,就算有判断,可以跳过。你总不至于在所有的地方都搞id判断吧?那基本功能要不要实现了。

我看到的扭扭车的反c代码,里面的n多ID验证,要屏蔽掉实在太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我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习惯,思维定势了哈!

我觉得我没有本事解出来,你们都搞了好几年,我也没有那 ...

破解完了是bin,反汇编不现实,控制器做的防盗没能搞定,只有汇编代码很难还原出算法,自己做短时间搞不定,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快3个月,花了10W多,还把人家控制器拆坏俩,这俩都没算成本。

门控器做好了销路很乐观,以前公司同一个园区有个做地铁屏蔽门的,在北京地铁已经装了一条线了,他们还天天在测,一直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完了是bin,反汇编不现实,控制器做的防盗没能搞定,只有汇编代码很难还原出算法,自己做短时间搞不 ...

我还有个疑问,就算火车有特殊要求,但为什么不在电机屁股那里装个霍尔得到位置呢?也多不了多少钱。是电机安装不允许,非得用无传感器的方式?是电流太大会干扰霍尔?

这么大的回报,我要是有bin,不吃饭也要干呀!代码很大吗?

我的经验,一般接这种活的都是些搞伺服的公司,里面的人掌握的算法基本上大同小异,只要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调一年也枉然。以前那些搞无感方波的,没有掌握启动的算法,换个叶片或负载就得重调,还不可靠,在解决算法后,其实都不怎么考虑负载问题,100%启动可靠,一下子变得轻松无比。

我还有个建议,为什么不使用无刷电机做无传感器foc控制,把电机做成适合高频注入的,这样位置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就算火车有特殊要求,但为什么不在电机屁股那里装个霍尔得到位置呢?也多不了多少钱。是电 ...

代码很大,还有两片外挂Flash,1片2M,1片1M。
带传感器的也很多,成本没什么限制,可以用编码器,干扰主要来自外面,25KV的接触网和受电弓之间拉个电弧,和这种干扰比,碳刷干扰可以忽略了。同一时代的产品,有传感器的可靠性比无传感器的差,可靠性和维护量很重要。

另外多说一句,做这控制器的公司,是1886年成立的,前身是1869年成立的,我想很容易能对上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很大,还有两片外挂Flash,1片2M,1片1M。
带传感器的也很多,成本没什么限制,可以用编码器,干扰主 ...

这个公司就不了解了,但肯定是老外公司,你们盯的都是高难度暴利项目啊!又有了个法子防逆向了,就是用数据的大海淹死他。也许不给公式,只是穷举对应结果,还有一批的滤波算法等着,那这个还真的没办法,实在是高。

高压电弧很厉害,但控制器可以装在金属盒里,通信线也会屏蔽,应该不会受影响。主要还是位置的获取,这个精度要求应该不太高吧!加了齿轮箱,多一圈少一圈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司就不了解了,但肯定是老外公司,你们盯的都是高难度暴利项目啊!又有了个法子防逆向了,就是用数 ...

他这种场合可能存在非技术障碍,就是搞出来更好的人家也不选用,就认为你不可靠,谁也不愿意背锅,用到天荒地老也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司就不了解了,但肯定是老外公司,你们盯的都是高难度暴利项目啊!又有了个法子防逆向了,就是用数 ...

要是自己能做出来,就花钱找人做了,做不出来才想办法破解,破解也没搞定。

这个公司1895年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建了第一个交流发电站,这很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种场合可能存在非技术障碍,就是搞出来更好的人家也不选用,就认为你不可靠,谁也不愿意背锅,用到天 ...

这个我有知道,以前在研究院,国家标准就是院里起草制定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肯定是优先的。

但技术有难度还真应该不是吹的。其它的我不了解,就无感foc来说,用开源秀的一大帮,各个都是自研算法,一看都是stm32f405,但几乎没有一个能把关键的启动做到能和ti  fast相当的。还有模型舵机,很多能秀一下pid,但要达到高性能就极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这种场合可能存在非技术障碍,就是搞出来更好的人家也不选用,就认为你不可靠,谁也不愿意背锅,用到天 ...

作为维修件,破解出来就用,如果能做板级维修更好,仿出来就需要做各种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维修件,破解出来就用,如果能做板级维修更好,仿出来就需要做各种测试了。 ...

可能加了很多的非核心技术的东西,以前类似功能的车窗防夹控制板里,好像是个飞思卡尔的16位芯片,都是加了密的,搞不到bin。如果能把他这算法搞到,放你这顶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当时那些哈工大博士们也就是搞不定顶住窗,顶住人,还有负载时变无法可靠区分放弃了,还是老外做车用电子的公司最后搞定,不记得是德国还是意大利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加了很多的非核心技术的东西,以前类似功能的车窗防夹控制板里,好像是个飞思卡尔的16位芯片,都是加 ...

Westinghouse,西屋电气,就是做铁路设备起家的,一百多年的技术积累,怎么可能和车窗防夹类似,西屋的控制器不一定有多高级,但以我们当时的资源和能力,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stinghouse,西屋电气,就是做铁路设备起家的,一百多年的技术积累,怎么可能和车窗防夹类似,西屋的控 ...

我先不考虑细节,就考虑核心的要求,就是在有负载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以无传感器方式实现有刷电机的较为精确的位置控制,也包括电流和速度的综合判断,这个和车窗防夹就是很类似的。只要把这个实现,基本功能就差不离,把通信,抗干扰这些你们都会的东西加上去,肯定比一般的基于传统伺服设计的性能肯定要好些吧。再搞些全面的测试就应该可以用了。反正老外的软件搞不定,把他的原理图参考参考,也会有很多线索的。
如果火车的没有希望搞定,你就可以选择做地铁屏蔽门,只要可靠耐用,多接一点项目赚的钱可能比做火车赚的钱更多,更容易实现。有了钱,一切都是正循环。到时候多找点高手来研究老外的,也许更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不考虑细节,就考虑核心的要求,就是在有负载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以无传感器方式实现有刷电机的较为 ...

那个项目是当时比较闲,试试的,试不成就不做了,铁路系统,如果能国产化个什么东西,投个几千万都不算大项目。
当时主要的产品,硬件成本不到100W,卖500W,不比做这个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项目是当时比较闲,试试的,试不成就不做了,铁路系统,如果能国产化个什么东西,投个几千万都不算大 ...

看你的口气,老板吧?干嘛还上论坛?够牛逼,我不如你。
只要是国家级的东西,那都是天价,以前院里做除尘设备的也是动不动几千万的项目,反正规则自己定,爽死了。

讲到这个项目,我是比较倾向自己研究的,老外牛逼,但也不要高推圣境,反正搞不到也就死心了,做个参考作为起点也不错。现在的人都是走捷径,不想下苦功研究,我基本上一个项目都要研究个3年以上才有所得,没办法,技术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口气,老板吧?干嘛还上论坛?够牛逼,我不如你。
只要是国家级的东西,那都是天价,以前院里做除 ...

我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的,这些东西没有谁能一个人搞定,老板再有钱也没用。

那个项目也不是自己找的,是客户找的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做的,不是为了研究技术,十几年前的产品,仿制出来再做几年试验才能投入使用,到能用的时候早就被新技术淘汰了,所以那个项目是要破解,而不是仿制,用途也是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的,这些东西没有谁能一个人搞定,老板再有钱也没用。

那个项目也不是自己找的, ...

可能你们都是赚大钱的,瞧不上小市场,其实这个技术不会过时,用途很广。凡是别人搞不定的就有商机。

过段时间再聊吧!看有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做多圈舵机用的上,不需要用磁编或多圈电位器,成本降很多,别人估计还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运算,到最后还是一条读取指令,除非用DMA把周边一大块内容直接搬到内存。破解不是玩游戏,破解者 ...

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哪条指令是读ID的指令,找不到这条指令怎么绕过它,没有反汇编,单靠搜索BIN文件是找不到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能你们都是赚大钱的,瞧不上小市场,其实这个技术不会过时,用途很广。凡是别人搞不定的就有商机。

过 ...

现在代理又控货开始炒货了,因为太多人从F系列转过来了,需求量暴增,估计低价坚持不了多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8位机哈

首先,手工分析不需要内存断点,有个仿真顶多辅助一下。

难点在于怎么找到那个判断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点在于怎么找到那个判断处

程序不大的情况下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代理又控货开始炒货了,因为太多人从F系列转过来了,需求量暴增,估计低价坚持不了多久了。 ...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暂时就不玩g0了。
问了一个问题,没得到什么回答,和几个老相识又杠了一波,很兴奋。
最后有你的回帖和火车门的讨论,也可以了。

结帖了。

网友P:
卧槽,stm32g0好像真没有uid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卧槽,stm32g0好像真没有uid

有的。
之前F030一堆人说没有,我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暂时就不玩g0了。
问了一个问题,没得到什么回答,和几个老相识又杠了一波,很兴奋 ...

不用它又没太多好的选择,用过几款国产的,不少问题,不问不告诉你,好不容易弄好不是涨价严重就是没货了。

关于G0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帖子。关于加密,你把离散性较大的模拟数据糅合到你的代码空间里面去,配合UID不好解密的,即使别人解密了也不好量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22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哪条指令是读ID的指令,找不到这条指令怎么绕过它,没有反汇编,单靠搜索BIN文件是找不 ...

ID的地址是已知的,读ID地址的命令肯定就是,而且编译器优化,一般不会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具体做法,普通51有读出bin烧到其他芯片上不能运行的?

50W你又讽刺上了,这项目目前还可以做,你有 ...

你好,现在有个项目想用TMS320F28335,这个DSP破解的难度大吗?大约价格多少?怎么才能防止别人破解?

网友Q:
加10块钱可以买到 M33核的单片机,这个高枕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10块钱可以买到 M33核的单片机,这个高枕无忧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多少钱好不好买?

网友R:
引用 网友B:
ID的地址是已知的,读ID地址的命令肯定就是,而且编译器优化,一般不会有很多。 ...

ID地址干嘛用明文呢,地址分时间段,从不同地方取数,通过几次运算得到。编译器的优化可以用内嵌汇编避开。我的做法是做一段程序第一次上电运行时,这段程序搬到RAM里运行,读ID然后自己计算写加密,程序最后把这段flash代码擦掉。这样生产线烧录的文件都一样,但出厂后全部不一样了,并且包含了各自的ID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ID地址干嘛用明文呢,地址分时间段,从不同地方取数,通过几次运算得到。编译器的优化可以用内嵌汇编避开 ...

不管是不是明文,最终都是要读那个地址的,总会有读那个地址的命令出现。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不是明文,最终都是要读那个地址的,总会有读那个地址的命令出现。 ...

不是很快就读ID,触发一些条件后,才去读ID和计算,凑齐触发条件,难道搞破解的有耐心插着仪器,等半年,或一年数据吗。况且他们也不知道,这还是明知道用ID加密的情形,去针对ID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指防止破解的能力,不要像stm32f103那样,2千块在华强北就给破了。 ...

stm32g0 拿货价格多少钱

网友:
大家来做法官:裁决cddyy和洞洞幺在帖子里面互骂该如何处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5243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是很快就读ID,触发一些条件后,才去读ID和计算,凑齐触发条件,难道搞破解的有耐心插着仪器,等半年, ...

你知道有内存断点这个东西吗?

不用管你之前怎么运算,最终一读id这个地址,就会断下来。

网友:
我最近也是注意到了STM32G0这颗料,主要是因为的价格起码不像STM32F直接起飞了,目前画了个核心板还在打样中,测试ok也可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那个项目是当时比较闲,试试的,试不成就不做了,铁路系统,如果能国产化个什么东西,投个几千万都不算大 ...

你说的那个车门控制器,有样品电路参考吗?
普通直流有刷电机没有编码器,没有霍尔,也是可以通过电流的变化来得知转的圈数的和堵转情况的。只是比较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你说的那个车门控制器,有样品电路参考吗?
普通直流有刷电机没有编码器,没有霍尔,也是可以通过电流 ...

那个控制器已经用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更好更可靠的方案,破解是为了做维修。

网友T:
引用 网友B:
那个控制器已经用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更好更可靠的方案,破解是为了做维修。 ...

你这个产品架构  难点就在:“还有两片外挂Flash,1片2M,1片1M”
有一种现象,用不同的烧录器将读出来的BIN文件 烧进 相同型号的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
小日本的 早期日立(现在瑞萨) H8 架构,我之前遇到过同样的架构,也没有经精力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产品架构  难点就在:“还有两片外挂Flash,1片2M,1片1M”
有一种现象,用不同的烧录器将读出来的 ...

flash有坏块管理,直接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写进去,都不一定能工作。有两片CPLD的程序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破解成功,两片CPLD参与了Flash的读写。
现在这东西破解出来也很难买到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