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运放的MCU型号鉴定

楼主(2022-04-11):
如图,无丝印,电路如下

网友:
如何确定这是MCU?

网友:
带比较器的比较多

网友:
感觉像专用IC  你这图看不出来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电路

网友:
8PIN封装,1脚VCC,8脚地,找找PIC12系列和义隆这这些有没有
我用过的PIC12没有运放,只有比较器

网友:
记得老古董89C2051带比较器,其它就不知道,这个太少见了

网友:
8脚的mcu,每只脚都是“寸脚寸金”了。居然浪费3只脚将运放的3个端子引出?
即使是能够内部管脚编程,但很少能够将将某个IO脚变运放的模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