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带钢丝塑料管,应该用哪种管剪呢?

楼主(2022-04-11):
切普通ppr很easy,
但是剪这个带钢丝水管,直接缺口了

网友A:
直接上打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打磨机

你说的是角磨机么

网友B:
角磨机,字数补丁

网友:
美工刀➕老虎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 钢锯,

有的位置钢锯伸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字数补丁

你说的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么

网友D:
美工刀同一平面环切到钢丝处反折钢丝两三次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工刀同一平面环切到钢丝处反折钢丝两三次就断了,

有些钢丝韧性很强,折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