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XILINX 的FPGA 民用级的 70多度长期工作影响稳定性吗?

楼主(2022-04-11):
如题 ,这个 温度是XDAC 抓出来的,应该是内部的核心温度了, 表面温度应该会稍微低一点点,不知道长时间工作在这个状态下 ,对稳定性是否会产生影响

网友A:
芯片会degrade(俗称缩缸。。)。留足余量一般就好。不过这个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一般不至于很快不行,可能一点余量不留过个好几年高频信号会慢慢开始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会degrade(俗称缩缸。。)。留足余量一般就好。

degrade 这个词没有听说过   具体是体现在哪里的,是会自动降低性能吗?

手持设备又不能加风扇  散热难搞哦, 再不行 要PS部分加  SLEEP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会degrade(俗称缩缸。。)。留足余量一般就好。不过这个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一般不至于很快不行 ...

另外 芯片的 工作温度范围是看 Junction temperature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芯片的 工作温度范围是看 Junction temperature的吧?

最终是看结温的,环境温度70,需要计算到结温,然后在民用温度范围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grade 这个词没有听说过   具体是体现在哪里的,是会自动降低性能吗?

手持设备又不能加风扇  散热难 ...

手持设备70度明显功耗太高了吧。。不是降低性能,而是硅片老化。这个以数年为单位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设备70度明显功耗太高了吧。。不是降低性能,而是硅片老化。这个以数年为单位计算的。 ...

70是CORE 的核心温度, 表面温度估计就50度左右 手可以放上去,      查了下手册   民用的结温在0-85度  ,后面看看有没有办法再降低点温度

50%是PS发出来的温度,  PS部分我频率已经降低到一半 333MHZ了,      再不行就继续降低PS主频,   DDR部分已经阉割去掉了  , 如果还是温度高就只能增加PS睡眠了, PS部分只负责LCD 的菜单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是CORE 的核心温度, 表面温度估计就50度左右 手可以放上去,      查了下手册   民用的结温在0-85度   ...

50度不用管了。降不下去的。普通小容量的片子都是wire bonding,散热就是20度+的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度不用管了。降不下去的。普通小容量的片子都是wire bonding,散热就是20度+的温差。 ...

主要是   PCB 画的小了  不能通过PCB 来 更好的散热,散热片 定了个更大号的,但是密闭环境下 也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PCB 画的小了  不能通过PCB 来 更好的散热,散热片 定了个更大号的,但是密闭环境下 也难 ...

不用管它,放心好了,生命周期内基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