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双向可控硅如何用单片机关断

楼主(2022-04-12):
如图,用EL3063打开可控硅,但是在关断时没了主意。
设计之初是想让电路具有可持续导通能力,用继电器的话我担心长时间吸合会有问题,所以把目光看向了双向可控硅。
但这时有了新问题:如何关断可控硅?

如果像图中所示,将EL3063的2脚置为低电平,可控硅导通;零点附近自动断开。
除此之外在需要断开时,给常闭继电器线圈通电,吸合一下,电路关断,可控硅关断。

这样的好处是,在需要通电时不用长时间吸合;
问题是,交流电仍然长时间经过继电器。

因为是在室内使用,我总是担心使用继电器会出现危险。
请问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可以用程序(小电流小电压)能够随时断开可控硅吗?

网友A:
字能搞小点不…手机好难受。
你是说开通后单片机下电吗?双向可控硅做不到哦,你下电它过零就断开了

网友B:
看看 可关断可控硅

网友C:
大字体会被警告哦

网友:
只能过零关断吧...

还有个办法就是整流桥后面放MOS管

网友D:
1. 你带什么负载?纯感性负载容易导通以后关不掉。
2. 如果你试过导通以后光耦不通双向可控硅一直关不掉,就需要改电路。一个双硅改成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继电器并联在双硅上面,需要关断的时候 先关光耦,然后吸合继电器。然后断继电器就可以关掉光耦了。不过断电瞬间的反向高压都让继电器触点承受了。
如果小电流的话建议使用继电器,简单方便。
另外你的图有问题  RC吸收回路应该在可控硅两端,不在电源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能搞小点不…手机好难受。
你是说开通后单片机下电吗?双向可控硅做不到哦,你下电它过零就断开了 ...

头一次发帖,已经把字改小啦。
我是想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可关断可控硅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字体会被警告哦

已经改小啦,谢谢

网友E:
你说继电器的触点长期通电怕不可靠?
你也可以将触点并联的可控硅两端,短路一下可控硅也能关断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带什么负载?纯感性负载容易导通以后关不掉。
2. 如果你试过导通以后光耦不通双向可控硅一直关不掉, ...

好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继电器的触点长期通电怕不可靠?
你也可以将触点并联的可控硅两端,短路一下可控硅也能关断它。 ...

好嘞,我来试试

网友:
买一个带数显调温的工业热风枪,里面就是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电路

网友:
光耦钱使用 MCU 脉冲即可,做过零检测,过零可控硅就关断了,要给一个启动电流才会导通。

网友(2022-08-15):
继电器不用加,如果只是开关的话,直接给光隔电压,让它导通就可以了.   可控硅是自关断型的,不需要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