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 zynq-7010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2022-04-12):
请问一下,现在 zynq-7010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从哪里能买到这个芯片呢?

网友:
同问,altera已经完全失去控制,xilinx不晓得什么情况

网友A:
zynq好像最近有下降的趋势了

网友:
手上有几十片 altera 的10CL080YU484I7G(原厂订货的)可以转出,项目切换用不到了

网友:
全新的  一般200-300左右吧, 低于100的基本上是翻新的

找对渠道估计200附近 或者100 多能买到, 但是 低于100的 应该大概都是翻新的,看球的大小能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zynq好像最近有下降的趋势了

好像并没有   5年前的 ALTERA 芯片  最近带板的都卖出了5年前几倍的价格

ZYNQ 我一直在了解  没有明显的降价, 受深圳和上海封城的影响 短时间也很难回落了

当然淘宝上 ZYNQ的二手翻新 当新的卖的一直很便宜  (有幸踩过坑  8片里坏4片

楼主:
关于zynq-7010的型号疑惑,怎么又有一个叫做 zynq-7z10的,又是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zynq-7010的型号疑惑,怎么又有一个叫做 zynq-7z10的,又是啥啊

XC7Z010 系列是 ZYNQ7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7Z010 系列是 ZYNQ7010

所以说等同于是一个产品对吧?

楼主:
做电机控制的话,ZYNQ7010是不是要比TI家的TMS320F28388D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等同于是一个产品对吧?

ZYNQ7010 还有别的型号的, 芯片差不多 功能基本上一致  区别在于封装 还有 民用 工业用 车用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电机控制的话,ZYNQ7010是不是要比TI家的TMS320F28388D强啊?

强不强看设计者的能力

51还能转动  无刷无霍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不强看设计者的能力

51还能转动  无刷无霍尔呢

厉害了,老哥

网友C:
我这边还有200多个XC7Z010-1C1G400C, 有需要?便宜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还有200多个XC7Z010-1C1G400C, 有需要?便宜出

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啊

3OO  以内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