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音频信号,有这么多玄机,相位图形是什么?

楼主(2022-04-12):
把测试仪器的声音,录制了看波形,发现大约是2027HZ和3375HZ的合成频率。

然后顺便点了下相位图形,这么是下图这样呢,搞不懂,有大神给讲讲吗?
另外求助如何检测指定的频率(如检测是否有2200HZ信号),记得有个NE567,可以吗?

网友:
adc不香么?

网友:
ADC+ FFT 注意采样率要够

网友:
LM567,简单测量指定频率的信号,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