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作为DAC使用的RC参数计算

楼主(2022-04-12):
刚刚解答一个网友咨询,总结如下:

输出滤波电容视为恒压源,端电压直流分量Udc叠加一个很小的纹波电压Ur,Ur 必定远小于Udc,且远小于PWM电平Vp,那么:

Udc=D*Vp

Ur=Q/C=(D/F)*(Vp-D*Vp)/(C*F*R)

C=Vp*D*(1-D)/(Ur*F*R)

先取R远小于RL,然后再求C,有必要时在C与RL之间加射随器

楼主:
当Ur和F,R等参数已确定,C的取值受D影响,那么何处取值最大?

因 0=<D=<1, D=0.5时D*(1-D)最大,故主贴中D取0.5即可

网友:
然后D=50%时,C取极值

网友:
D是PWM的占空比参数吗?

网友:
D是占空比,改变占空比调节电压

网友:
请问,F参量是啥意思?

网友:
自问自答,F是频率

网友:
我来分享一个线路图

网友A:
楼上能普及下为啥图上器件参数是10K和0.1uf组成的双级Rc,如何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普及下为啥图上器件参数是10K和0.1uf组成的双级Rc,如何计算的吗?

要求很高的情况,用二级滤波,衰减dB差不多翻倍,如果1级100倍,那2级就有几千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很高的情况,用二级滤波,衰减dB差不多翻倍,如果1级100倍,那2级就有几千倍 ...

楼主位Ur的公式里面分母多了个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Ur的公式里面分母多了个F吧?

多谢斧正!由于手打,式二的分母上多了个F,纠正为Ur=Q/C=(D/F)*(Vp-D*Vp)/(C*R)

网友:
PWM作为DAC计算,mark

网友(2022-08-11):
Ur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斧正!由于手打,式二的分母上多了个F,纠正为Ur=Q/C=(D/F)*(Vp-D*Vp)/(C*R)  ...

请问“C=Vp*D*(1-D)/(Ur*F*R)”,这里Ur是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