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二级管问题【标题不合格,不理会警告,封锁ID一星期】

楼主(2022-04-12):
当给一个二级管阴极加上电源的正极,二级管的阳极悬空,电源电压设置为5V,万用表测量阳极有5v电压,这5V 是怎么来的

来自 7楼

楼主:
怎么删帖子,@armok. 麻烦删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二级管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反向有XX uA的漏电,万用表内阻大 正常

楼主:
猜到是IR搞的鬼,不太敢确定,感谢大家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二级管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 ...

群主我明天就删帖子

网友:
因为你没有搞懂万用表的实际原理,以为测电压就是理想的两个悬空点之间的压差,测电流就不会导致线路有任何的压降,可哪知道那都是理想的做梦的时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流

赞同!

网友:
普通二极管搞个10k下拉,肖特基二极管1k下拉

网友:
二极管不可能是一个纯理想的二极管,它总会有漏电,肖特基更严重

网友:
由此可知大学教材连实践常识都不讲

网友(2022-05-12):
“一个很简单的二级管问题” 标题不合格,经提醒仍不改正,封锁ID 一星期。下次再违反永久封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