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座子过回流焊怎样设定温度?

楼主(2022-04-12):
FPC座子,HDMI ,TF卡槽这类过热风枪或者烤炉的时候用多少温度才不会弄坏塑料?现在一吹就坏

网友A:
要看器件手册,手册后面一般都有焊接曲线或焊接温度要求,单独型号的手册里如果没有,可能在系列手册里。
比如molex的FPC座手册。

网友:
有铅焊接热风枪320~330度,无铅温度可适当在调高点,焊接时风枪来回转动,风枪可选QUICK885等,非常好用。不能用气泵型的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器件手册,手册后面一般都有焊接曲线或焊接温度要求,单独型号的手册里如果没有,可能在系列手册里。

那种塑料熔点很高吗?比焊锡温度还高

网友B:
好久没看到你发帖了。
你是指的手工更换fpc之类的吧?先给出明确答复,fpc与hdmi还有tf卡座,部分灰色蓝色usb都可以完整吹焊。
买这个换,最好买那个1000的,嫌贵可以买宝工的热风筒,500左右就可以用用也很不错。

网友:
如果是单面元件的或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尝试铁板烧或热风枪在板子背面从下向上吹,不容易过热

网友:
桌面回流焊,時間快到的時候,我會職守,通過小觀察窗配合小手電觀察焊錫融化情況,融化之後稍微多等一下,就關閉加熱,然後把抽屜拉出一小段加快降溫。

桌面回流焊還有一個小技巧,待焊板子不要直接放置在金屬抽屜上,搞兩個廢 PCB 墊在下面邊緣位置,待焊 PCB 底部盡量懸空,減少熱量流失可以讓焊錫融化更快,對嬌貴的器件有好處。

至於熱風槍,吹其它元件的時候,我會用廢鐵皮(取自 SMT 鋼網)摺成保護罩,保護容易融化的塑膠和電解電容等敏感器件。如果目的就是要拆 ffc 座子,那吹壞換新的就好。也可以從 PCB 底部吹熱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到你发帖了。
你是指的手工更换fpc之类的吧?先给出明确答复,fpc与hdmi还有tf卡座,部分灰色蓝色u ...

这不是修车贴膜用的吗这玩意能放热风枪用啊

网友:
换typec hdmi  musb接口与fpc还有稍大的bga必须靠这个,100元便宜的热风筒是不行的不要买。风枪温度太集中所以想要焊接hdmi会温度低了散热太快吹不动,温度高了会吹化塑料,所以需要这种热风筒,这种2000瓦,热风枪才600瓦。所以你懂的手上宽裕想大显身手经常焊接就买德国进口那个对你初学者绝对是巨大的助力瞬间焊接接口感觉特轻松,特别适合新手晋级。买宝工那个性价比高基本上也能胜任用起来也不错,适合偶尔焊接需求,或者高手使用。买了那个好的热风筒你可以在焊点全吹化吹几个小时都不会坏。好的热风筒吹出的温度均匀风速也均匀。热风筒与热风枪里面的pid要做好也是非常需要水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