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stm32cubemx配置systick滴答定时器有bug

楼主(2022-04-12):
F103系列,滴答定时器可以是系统时钟,也可以是系统时钟的1/8。
但是用最新的cubemx和固件库,配置滴答时钟的时钟源时,不论选择哪个,生成的函数是一模一样的,内部并没有选择不同的时钟源。
然后我上网搜,果然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bug:https://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88840329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默认用HCLK。如果想用HCLK的八分频,需要在自己在生成的代码中手动添加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我用的是STM32H7的芯片,在stm32h7xx_hal_cortex.c中发现注释中有如下描述:
(+) You can change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to be HCLK_Div8 by calling the macro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just after the
       HAL_SYSTICK_Config() function call. The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 macro is defined
       inside the stm32h7xx_hal_cortex.h file.

由此看来应该是Cube界面上的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默认用HCLK。如果想用HCLK的八分频,需要在自己在生成的代码中手动添加HAL_SYSTICK_CLKSourceCon ...

谢谢,我找了下,F1的固件库里也有类似的注释

网友:
HAL_Init()接口里没参数,用上位机没法生成选择8分频的代码
补充:大概找到了逻辑,因为底层调用的CMSIS函数SysTick_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