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大家是否有非煤矿用的防爆本安电源?

楼主(2022-04-13):
咨询下大家是否有非煤矿用的防爆本安电源?  就是可以用在石油化工行业防爆区域的电源。网上查询了一下,基本都是煤矿用的防爆本安电源,并没有适合在石油化工行业用的电源。

网友A:
用煤矿的就行,我这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煤矿的就行,我这里有

你联系方式是?

网友B(2024-03-27):
别逗了,煤矿是I类,石油石化是II类,压根不是一个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逗了,煤矿是I类,石油石化是II类,压根不是一个标准

对呀,我也是做煤矿电源

I类:煤矿瓦斯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II类:除煤矿瓦斯气外的其它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IIA级:丙烷、天然气等
IIB级:乙烯、乙醇等
IIC级:氢气、乙炔等

不一样的,记得是非煤矿山客户例如铁矿铜矿金矿KA, 可以用MA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呀,我也是做煤矿电源

I类:煤矿瓦斯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KA其实就是普通的设备,实际操作的时候用什么电源都行,用MA电源属于高配了
II类设备肯定不能用I类电源的,我见过的II类设备都是用II类隔离栅。

网友:
引用 网友D:
KA其实就是普通的设备,实际操作的时候用什么电源都行,用MA电源属于高配了
II类设备肯定不能用I类电源的 ...

正解,买成品安全栅做认证,或者自己设计安全栅或者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