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hinkPad X230暗屏过程分享

楼主(2022-04-13):
用了快有十年的电脑,前天突然屏幕不亮了,但是似乎还能正常开机,有声音

用灯光照射屏幕,仔细观察屏幕有显示,只是背光不亮了。

和老婆说 买个新电脑吧,刚说出去就被拒绝了

没办法,电脑已经不值钱了,所以也不想花钱维修,看看能不能自己修修。

维修第一步,看看能不能下载到图纸,去网上搜索了一圈,都要钱的

在某网站充值10元后,成功下载到了原理图

由于背光不亮,所以先搜索lcd接口,如下图

观察排线接口cn4,第1、2脚为20V背光供电

接下来拆机,测量主板1、2脚 是否有电压20V

经过测量,发现1、2脚无电压。

继续研究原理图

这个20v电压是经过一个保险丝F1,这个保险丝在电路板的背面,继续拆机,找到这个保险丝

万用表测量此保险丝已是开路状态,看来保险丝已挂了。

既然保险丝挂了,那问题肯定出在屏幕上,继续拆屏幕,直到拆出电路板

背光是TPS61187 控制的,下载一下此芯片的datasheet

再对照电路板,这就一个boost升压电路,c59 c60是滤波储能电容

用万用表测量此电容已成短路状态,怀疑坏掉一个,拆掉坏的电容

没有这个电容,就只装一个吧。

回到主板,给F1保险短接

短接后,不接屏幕排线,开机测量cn4的1、2脚,20v电压已恢复

断电,接上lcd排线,一次性点亮屏幕

以上就是整个维修过程,欢迎拍砖

网友:
恭喜 又省下一台电脑的钱

网友:
真的这么顺利?电容损坏怎么会烧保险?

编辑原因:看到了是背光驱动前面的保险烧了

网友A:
我有台老电脑也是这种现象,但是可以换背光可以重新点亮,但没过多久又灭了。。不修了

网友:
ThinkPadP15V    屏幕比较垃圾,显示效果感觉很差劲
上万能宝花四百多买了一个72%色域的屏自己换上
另外把旧的屏幕卖了180
现在显示效果感觉好多了

网友:
可以可以,电工本色

我之前一台老宏碁电脑,屏幕背光线坏过两次,第一次还折腾了下拆开发现是背光坏了,有显示,试着买了条线,好了;第二次我就有经验了,直接20元一条线换完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老电脑也是这种现象,但是可以换背光可以重新点亮,但没过多久又灭了。。不修了 ...

老电脑可能是ccfl灯管的,老化了。。可以拆了灯管改造成led的。

网友:
07年在广州南方医院旁边的电脑城,一商户说他的笔记本开不起来了,问我能不能修,我怀着试试看的想法把他的笔记本带回家,检查发现板上的一个保险不通,长方体形状,白色陶瓷质感。从别处拆来一颗同样的保险换上,开机ok,收了他80。

网友:
我的E440也是放着放着背光突然不亮了。
开始换了DCDC,会闪,后面不亮
然后灯板都拆下来,看到有led换了,换一下
然后又会闪,测了几个电感发现感值有问题又换了
能持续亮了,屏线有点接触不良
倒腾几下背光又开始闪。。。
算了,反正备用机,拔掉屏线外接屏幕一样用,折腾浪费时间

网友:
我老婆的x230,放包里被一杯奶茶翻了。背光坏了。电脑城修好,洗好主板。100大洋结束。

网友:
好贴。

精华,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