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3):
该电路为MBUS主电路;根据网上电路收集和调整设计,目前还在对原理图分析中

网友A:
看这个电路,我看了,好像还是TI的电路变形,做出来效果可能不太好,其实mbus难在接收的处理上,可以网上在找找。其实,如果买个模块分析一下,最快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路,我看了,好像还是TI的电路变形,做出来效果可能不太好,其实mbus难在接收的处理上,可以网上在 ...

我看了其他设计,可以采用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其他设计,可以采用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应该带不了几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带不了几个负载

是的,只能带8个左右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能带8个左右负载

简单改进一下,可以带几十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能带8个左右负载

我改了一下,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带几十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下,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带几十个负载

感谢 我有空了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有空了测试一下

这是调整后的,不知道能行不

楼主(2022-06-30):
最近在研究MBUS协议,基本已经写完,后期放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MBUS协议,基本已经写完,后期放出

你上一楼的电路能用吗?好使不?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学习,这个MBUS 可以实现透明传输吗?  和 那个 POWERBUS 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MBUS协议,基本已经写完,后期放出

恭喜,等等看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MBUS协议,基本已经写完,后期放出

电路目前还在测试,性能只能项目上测试

网友:
关注中,一直想搞两线的通讯。

楼主(2022-07-30):
最近太忙了,MBUS电路没有进展,手上有MBUS的冷热量计,一直没有测试。

楼主(2022-09-05):
引用 楼主:
最近太忙了,MBUS电路没有进展,手上有MBUS的冷热量计,一直没有测试。

MBUS源码,自己设计的

网友A:
mbus源码?这个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us源码?这个用单片机?

是的,单片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单片机上的

你这个代码其实和mbus没啥关系

网友B:
M-Bus串行通信方式的总线型拓扑结构非常适合公用事业仪表的可靠、低成本的组网要求,可以在几公里的距离上连接几百个从设备.
lz测试过硬件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us串行通信方式的总线型拓扑结构非常适合公用事业仪表的可靠、低成本的组网要求,可以在几公里的距离上 ...

改进的电路还没有测试

网友C(2023-12-18):
mbus和485互转  纯硬件实现   楼主有研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bus和485互转  纯硬件实现   楼主有研究吗

其实自己买个商用的,自己分析就行了,现在这个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mbus留个脚印,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己买个商用的,自己分析就行了,现在这个已经很成熟了

x宝上面有商用产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上面有商用产品吧

很多的,买个100多块钱的研究研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