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连接器Pin-1PAD 内层layer3为圆形,导出gerber却为方形,

楼主(2022-04-14):
如题-----Allegro PCB 连接器Pin-1 PAD 内层layer3为圆形,导出gerber却为方形。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用pad设计那程序打开这个PAD看看啊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负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负片的东西?

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

原因已经找到,
层配置问题,错误添加了bottom层,正确设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