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stm32通过Modbus rtu协议和ESP32通信的方法

楼主(2022-04-14):
  目前方案是RS485连接,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A:
距离多少?是要硬上简便还是软件上简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多少?是要硬上简便还是软件上简便呢?

硬件上吧,就自己调试的简单通信而已,不知道直接ttl相连能不能通信啊

网友A:
那用串口ttl交叉通信最简单

楼主:
是直接RXD,TXD相连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用Modbus RTU呢

网友B:
楼主不是在重庆被ko.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在重庆被ko.了吗

真的不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串口ttl交叉通信最简单

是直接RXD,TXD相连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用Modbus RTU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RXD,TXD相连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用Modbus RTU呢

这样TTL的接法与用了max485芯片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Modbus只是通信协议,至于物理层,485  232  都无所谓,最后到芯片引脚都是电平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