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饮水机,找遍全网也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找到)

楼主(2022-04-14):
最新找到一款非常接近的了,但是是京东非自营的,可以移步到20楼查看

家里虽然装了RO净水机,但是还是习惯水要烧开了喝,所以改变那么多人的饮水习惯已经是不可能了。平时喝水、给小孩泡奶粉都是45℃很合适,但是偶尔要用到100℃开水泡茶,要把一整壶的45℃水全部烧开,然后又要等待冷却,这逻辑会给其他人使用带来不方便。

所以急需以下运行逻辑的热水器:

1,加入RO过滤后的冷水
2,烧开
3,快速冷却至设定的温度(比如45℃),一直恒温在设定温度保温。(此处确实有问题可以不保温,但要能快速冷却)
4,想喝45℃水直接按钮取水。
5,想喝100℃开水,启动即热功能,将45℃水直接加热到100℃放出来,但是壶里面的其他水还是维持在45℃不变。

其他:
1,热水器是大品牌产品,最好有京东自营的
2,两个热水器的方案太笨了,不到最后不考虑,而且平时用电保温到100℃左右也太浪费电了。
3,(增加)即热饮水机不行,比如我要45℃的水,这是没有烧开的。

网友:
好像没有能快速冷却的,而且烧水壶也没有能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温度的,我也挺闹心这个问题, 都想自制了,但是由于优先级的问题一直没有实施。

编辑补充:

可能普通的饮水机是比较好的选择,自己配冷热水比例。

泡茶和咖啡85度比较好吧,100度不太适合的。

如果是在线式的方案,进出水加换热器,可能得到五六十度的温度会比较简单。得到45度可能需要排放一些带有废热的水。

网友:
我2013年的帖子应该是最接近你的解决方案。

网友:
家里备一桶12L的怡宝。每次接一半怡宝,一半开水,随时喝温水。

网友:
其他都好办。就是100度水快速降到45度时间需要一点的。那种即时加热的你看看行不行吧。你要几度就几度。不过水必须是RO出来的才放心。

网友A:
即热饮水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将RO水加入饮水机水箱即可

小米有品 心想即热饮水机台式小型速热3秒热水即热即出热水壶茶吧机家用桌面轻触版 3L极地白
https://item.jd.com/100025074182.html
299元
3秒即热,2200W,3L水箱,4档水温(常温、45度、75度、100度)

米家 小米即热饮水机C1 台式小型免安装 3秒速热 三挡水温 独立水箱 S2201
https://item.jd.com/100015289534.html
229元
3秒即热,2200W,2.5L水箱,三档水温(常温、51-59度、93-99度),250ml和500ml两档出水量

网友:
松下 Panasonic 加热净水器净饮一体机家用直饮机台式即热式RO反渗透净水机免安装饮水机AD59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热饮水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将RO水加入饮水机水箱即可

小米有品 心想即热饮水机台式小型速热3秒热水即 ...

我买了一台,主要是解决饮水机烧水罐重复烧开水.这个小米的我专门拆开看过,水是流过加热芯直接烧开的,重复烧的水就非常少了,或烧完之后,马上切换到45度或冷水流一会,里面就没有重复烧的水了.
不好的是我没有装管子,每次储水箱的水用完了,需要去饮水机接水.

网友:
美的有楼主要的设备,先烧开,然后用冷水壶中的水抽过来做降温,用热交换器来降温,冷热水不混合。10秒出水,最低55度,最高100度。999元。我买了,用着还行。
美的凉白开即热式电热水壶保温全自动家用智能烧水熟水机电热水瓶

网友:
几年前买过(现在还在用着),本来想推荐,结果一看已经下架了。

网友:
RO的水,是从净水器里放出来的吧?只要有个壶就好了吧。如果一家人每天要喝很多水,那没办法只能找饮水机,不过饮水机除非自带RO不然也很麻烦,这种产品估计市面几乎没有。我用水壶一天烧两三壶,基本也够了。

我用小米的那个智能电水壶,可以按键也可以APP设定烧开后保温到多少度,或者直接烧至保温温度停下也可以。保温10小时,提起壶放回去继续保温。冬天我保温在45度,夏天保温在50度。小孩要泡奶,我直接按一下煮沸,然后等30秒,就可以到50度泡奶(不同奶粉要求温度不同),然后再按一下保温就行,自动降落到45度后会保温。每天晚上我烧一壶,第二天一起床就直接倒了喝,很方便。

https://item.jd.com/10001330282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热饮水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将RO水加入饮水机水箱即可

小米有品 心想即热饮水机台式小型速热3秒热水即 ...

我买过两种即热的,家人一喝说:一股塑料味。都退货了。并且即使RO的水,用即热烧出来的水,口感远不去普通水壶烧RO水的口感好,不知道为什么,即热的总感觉有点涩。

网友:
居然真有热交换的。。虽然性价比有点……

网友:
小米的那款净水机刚好合适

网友:
一个冷水壶,一个热水壶。冷水壶开水放凉,需要喝多少度随时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两种即热的,家人一喝说:一股塑料味。都退货了。并且即使RO的水,用即热烧出来的水,口感远不去普 ...

这类含塑料的热水器,刚开始使用都有一股塑料味的。

前面一个星期不要喝,不停的使用。一个星期后就没有味道了。

网友:
买了三台同款海尔暖奶器,基本随时有合适温度的可用
https://item.jd.com/1841672.html

网友:
喜欢烧开的不喜欢对冷的生水,我觉得有股味,冷水我喜欢烧开后放凉了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两种即热的,家人一喝说:一股塑料味。都退货了。并且即使RO的水,用即热烧出来的水,口感远不去普 ...

即热式的都这样,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在非自营的店子里面找到这款,和我的需求几乎一样

https://item.jd.com/10036457484729.html

网友:
可以自己很容易改装一款加热可调的饮水机,买一款机械30-80度可调温控器,把感应探头与加热内胆用拉夫特导热硅胶粘接,或者插在保温泡沫内胆里面用硅脂协助导热。我自己就是这么改装饮水机的并获得了很好的体验,可以大范围随意调节水温。你说的那种双温度的貌似没必要因为加热内胆没多少热水放出一杯高温水然后调节加热器就能获得你要的温水。用机械温控器可靠便宜使用特方便没光污染,老人小孩都会用,也不怕设定错误出现危险。改装很容易打一个孔固定旋钮,然后把内胆上的纽扣机械温控器拆除用安装的可调代替就可以了。如果确实有双温度热水的需求可以买一个热水器加热内胆串联入冷水管路然后单独做一路可调。

网友C:
有种叫熟水机 可以看看  烧到95度  再冷缺到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叫熟水机 可以看看  烧到95度  再冷缺到45度

这种很多,但是冷却到45度后,能不能即热放出100℃的水呢?整壶烧开的方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