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G1K08-DFN8串口占用不能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2-04-15):
大家好, 我在借助STC8G1K08实现IIC转串口的功能,接入STC8G串口的,也是一个有串口接口的外设。
因为STC8G还有一些引脚用作其它功能,STC8G我只能选择其串口1【P3.0, P3.1】接口(也是STC8G烧录口,芯片引脚见附图),

P3.0(rxd) <--直连-> 外设TXD
P3.1(txd) <--直连-> 外设RXD

线路连接好后,我发现再用【P3.0, P3.1】烧录,即使按官方手册将 “勾选并将【P3.2/P3.3】接GND”进行操作(操作方式见附图),也不能识别STC8G。

我把连到STC8G的外设拔掉,空出【P3.0, P3.1】,烧入STC8G就正常了。 可是,我目前必需要用到【P3.0, P3.1】作工作串口,怎么办呢?

感谢大神们来围观~~

网友:
断电不彻底,p3.0与外设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
串接两个几十欧的电阻上去。

楼主:
嗯,谢谢大家,我接下来尝试。

楼主:
ISP烧入测试已经完成,测试的过程:
1、        在【P3.0, P3.1】口,接入【100R, 100R】1% 电阻  以及接入【50R, 50R】1% 电阻,测试,STC均无法识别
2、        按STC的手册,在P3.1口接入【100R】1% 电阻、在P3.0口接入肖特基二极管【B5819W】,测试,STC成功识别、写入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补充,我这个外设是另一个MCU,是TTL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