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试过在沙盘里安装钉钉?装完它让重新下载不能用

楼主(2022-04-15):
RT,最近有个机器需要安装钉钉使用一段时间,为方便管理,需要在沙盘内安装和运行,但是如图在注册步骤会提示让重新下载(是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请问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不行的话就只能单独一台机器物理隔离了。

编辑:修改错字

网友A:
你要物理沙盘,就是再搞一个手机,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物理沙盘,就是再搞一个手机,哈哈哈哈

我就是这样干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物理沙盘,就是再搞一个手机,哈哈哈哈

需要电脑版的,我倒是有专门的物理沙盘机,但是没接任何外设搬过去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

或者android模拟器。。不过内存要是分小了有些apk一跑就跪。

楼主:
感谢各位,用虚拟机搞定了

网友(2022-08-0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用虚拟机搞定了

用虚拟机要先装个操作系统,占用资源是不是有点多

网友:
钉钉这两个字充分说明了软件意图。用钉钉自己就被钉墙上了。用钉钉的老板你不要卖命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