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瓦盘中招了,C5警告,IO设备错误,速度只剩5MB/s

楼主(2022-04-15):
型号是2.5寸的WD10SPZX,几年前买的,累计使用7000多小时了。当时还不知道叠瓦盘,现在终于见识了。

楼主:
容量是1T的,可能有少数的坏道,除了垫桌子、当镜子,还能用在哪里发挥余热吗

网友A:
如果这样在windows里复制不太顺利的话(最好是复制而不是剪切),可以尝试全盘ghost出来再操作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在windows里复制不太顺利的话(最好是复制而不是剪切),可以尝试全盘ghost出来再操作文件。 ...

文件已经安全转移了,现在专门做下载盘,下载完转移到其它盘,这个速度已经无法忍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已经安全转移了,现在专门做下载盘,下载完转移到其它盘,这个速度已经无法忍受了 ...

如果只有一处坏道,可以扫描一下看看坏道在哪里,然后把坏道前后这一段单独分一个区,不要使用。别的部分应该可以正常用的。
如果有多处坏道,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处坏道,可以扫描一下看看坏道在哪里,然后把坏道前后这一段单独分一个区,不要使用。别的部分 ...

smr盘可以理解为ssd中的plc。。。离的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处坏道,可以扫描一下看看坏道在哪里,然后把坏道前后这一段单独分一个区,不要使用。别的部分 ...

下载了一个Victoria,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r盘可以理解为ssd中的plc。。。离的越远越好。

是啊,如果没买当然最好不要买。但是楼主已经买了,也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如果没买当然最好不要买。但是楼主已经买了,也只能将就用了

将就用也不靠谱。。随时随地暴毙。。

网友D:
看看能不能用WDR或者TREX来修复一下,JS必备,西数的盘相对好修,但是硬盘一旦出现坏道会不断增加,很快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不能用WDR或者TREX来修复一下,JS必备,西数的盘相对好修,但是硬盘一旦出现坏道会不断增加,很快就 ...

看起来WDR不错,纯软件不用额外的硬件,等闲下来拿这块盘实验一下。打赏了。

网友E:
希捷的盘是不是会不警告直接挂逼?
见到警告的 大多数都是西数的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希捷的盘是不是会不警告直接挂逼?
见到警告的 大多数都是西数的盘

极其奇怪,我遇到的直接挂逼的是西数和日立。一个WD黑盘装朋友笔记本里当台式机用几个月暴毙了,台式机也见过但具体怎么坏的不清楚,一个日立移动硬盘插上USB的瞬间供电不稳暴毙了。
我遇到的希捷都是可以拯救的,一个在脸盆里泡了一个夏天的笔记本,暴力清洗后发现可以正常读取,但它锁住了写入,存任何东西再开机都会消失。
一个被掉落的盒子迎头重击的笔记本,当场蓝屏,读取速度异常,SMART爆炸,靠着最后一口气半残状态下备份出了所有数据,格式化后检查坏道,每查一次就增多一次。
然后还有几个比较老的台式机硬盘,都有些问题,但实际也就是慢,还能用,虽然呈现出不可靠的状态,但是没丢过数据。

我怀疑大多坏的应该是跟振动和供电有关系,有的一块接一块的坏,有的奔四CPU时代的硬盘还在正常运行,小时数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其奇怪,我遇到的直接挂逼的是西数和日立。一个WD黑盘装朋友笔记本里当台式机用几个月暴毙了,台式机也 ...

老硬盘磁道密度低,相对来说数据更安全一点。
我用过2.5寸最稳的是HGST 1TB,在笔记本上8年至今重度使用,无任何不良。(期间另一块希捷有坏道,然后就是1楼这块西数有坏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硬盘磁道密度低,相对来说数据更安全一点。
我用过2.5寸最稳的是HGST 1TB,在笔记本上8年至今重度使用 ...

新的也没事呀,替换被砸笔记本的新盘是2018年的ST1000LM048,现在运行27979小时,健康百分百,经常bt下载上传,常年处于爆满状态,经常玩脱剩余0字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硬盘磁道密度低,相对来说数据更安全一点。
我用过2.5寸最稳的是HGST 1TB,在笔记本上8年至今重度使用 ...

坏过一块2.5 HGST 1TB,大概15000小时,敲盘,坏道外读取都还正常没数据损失

另外一块7200rpm的2.5 HGST 1TB快3万小时还坚挺着,现在丢1U服务器上做备份用

网友G:
可能还有救会不会是逻辑坏道,运行chkdsk修复一下说不定能好。smr能运行这么久已经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还有救会不会是逻辑坏道,运行chkdsk修复一下说不定能好。smr能运行这么久已经很厉害了 ...

试过chk和慢速格式化,C5会清零,但是存了新的文件进去遇到坏道会继续报C5

楼主:
经过一整天的挂机下载,(01)暴涨到2万多,终于奄奄一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整天的挂机下载,(01)暴涨到2万多,终于奄奄一息了

快挑选备份资料,磁头快断裂报废了。硬盘报废的节奏

网友:
我是07年的笔记本,一块日立,至今还能用,都不知道多少万小时了,有坏道,都听到卡拉卡拉的声音,但是依然能存能写没丢数据,当备份盘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过一块2.5 HGST 1TB,大概15000小时,敲盘,坏道外读取都还正常没数据损失

另外一块7200rpm的2.5 HGST ...

我一块日立的500G 盘一样是1W5小时敲盘,读盘慢5M上下,看来是祖传的,倒是不看好的ST3W+块出现坏道,并且只是坏道区有问题

传送门以前回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830623

网友:
叠瓦不要当EEPROM用,但适合整盘当EPROM,或是分区当FLASH

网友H:
现在2.5寸的1TB以上几乎全是瓦叠盘了……
以前日立的PMR的9mm 1TB硬盘用了7、8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2.5寸的1TB以上几乎全是瓦叠盘了……
以前日立的PMR的9mm 1TB硬盘用了7、8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

2.5寸的没必要买机械盘了,CMR性价比太低。

网友:
装个primocache做个写缓存,盘还能继续用,反正就装个东西嘛。软件有破解版(但一些游戏的反作弊会告警),正版授权顶半块硬盘钱,总体来讲挺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寸的没必要买机械盘了,CMR性价比太低。

做数据存储的话,现在的SSD也不省心……

网友:
刚买了一块在保的WD10JUCT ,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监控盘能当做主力盘用吗?不在意速度,在意它的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