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JLC EDA软件PCB边框可以直接选择圆角

楼主(2022-04-16):
以前说过,PCB四周圆角后可以减少伤害,并鼓励我们这么做,建议JLC EDA软件PCB边框可以直接选择圆角并设置。

网友A:
有这个功能的。有属性设置,你找找,找不到再问。我不方便查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的。有属性设置,你找找,找不到再问。我不方便查文档

找过了,没有。只有角度,角度是把框放歪

网友B:
是的,标准版有,专业版没得,除非自己画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标准版有,专业版没得,除非自己画圆弧

哦,这样啊,我用的是专业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用的是专业版

专业版也有,选中板框,右键,添加圆角

网友(2022-07-01):
现在有了,矩形属性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