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吃灰的频谱仪收一台,调315/433M的频点用

楼主(2022-04-16):
只要能用就行,便宜的.

网友A:
N9020A 3.6GHz 6000元左右,可解调数字信号。
CMU200 2.7GHz 1800元 含信号源功能,但是操作很难受。

网友B:
淘宝二手的500多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二手的500多能买到

500多的频谱?当玩具还行。。

网友C:
买个便宜的RTL SDR   可能都用不了100块
hackrf   二手也就500多

国产的频谱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便宜的RTL SDR   可能都用不了100块
hackrf   二手也就500多

淘宝查了一下,好像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我只要知道我发出去的频率是多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二手的500多能买到

在Tb买了一个tinySA,不到300块,也是预备调板子看个频率用,不过耽误到现在还没开工,买回来一直没用过。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台泰克的,型号2712 最大到1GHZ

网友:
调试用便宜的就不建议上了,功率准不准都不好说。2楼推荐的正经频谱仪就可以了。 如果是产线定性测量,可以搞一台200块钱的频率计,外加一台一百多的USB射频功率计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9020A 3.6GHz 6000元左右,可解调数字信号。
CMU200 2.7GHz 1800元 含信号源功能,但是操作很难受。 ...

CMU200是测试手机通信protocol的吧?以前超喜欢用,几十万一台,想不到现在这么便宜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U200是测试手机通信protocol的吧?以前超喜欢用,几十万一台,想不到现在这么便宜 :) ...

基本频谱仪和信号源功能有的.指标还可以,操作非常难受.能不买就不要买,买来当产线机或者备用机差不多.

网友E:
楼上大师,N9020A能做矢量分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大师,N9020A能做矢量分析吗?

可以的。而且可以联机最新版的vsa软件。
加装B1X选件,可以使用160M分析带宽。

网友:
TinySA, NanoVNA, 都是几百块钱, 挺好用的.

网友:
如果单位·的话 CMU200挺好的。
个人就买TinySA,或者hack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