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通过MAC地址查到是何设备?哪家的产品?

楼主(2022-04-16):
如题所示,哪位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
直接搜mac查询,一般可以查看到厂家

网友:
接入网络后如果可以看到主机名可以判断下

网友A:
没有其他条件是大海摸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条件是大海摸针,

MAC的前三位就是大厂的标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的前三位就是大厂的标识啊?

现在手机都是随机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都是随机MAC

说好的全球唯一呢?这么搞会不会乱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全球唯一呢?这么搞会不会乱套?

就是专门用来防你这种WIFI探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全球唯一呢?这么搞会不会乱套?

不会乱啊,48位的随机数,重复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实际上协议对mac的要求只有一个:不重复就行。全球唯一的意思就是不重复,而不是它恒定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全球唯一呢?这么搞会不会乱套?

不会,只要同一个热点下面唯一就好了,这个碰撞几率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的全球唯一呢?这么搞会不会乱套?

都是各种路由的内网,又不是接入公网mac重复碰不到的。我两台k2刷机就出现一样mac只能扫描到一个信号,后来修改mac就好了。所以别操心了能接入大水管网络的设备不会不遵守mac的

楼主:
大家不要歪楼,我也就只想查个MAC是哪家的产品而已。

网友:
https://standards-oui.ieee.org/oui/oui.txt

网友:
在如下网址查询

https://mac.bmcx.com/0019c66eb1d3__mac/

网友(2022-06-22):
像这个自己做网卡产品的,mac弟子自己生产,自己能用就行,你怎么查是那记得呢?